求助,7002C角接触轴承背对背使用

楼主(2018-11-23):
7002C角接触轴承背对背使用,中间的两个定位隔套,长度相差多少合适?

网友:
只要强度校核没问题,直接贴着都行,但是背对背的装配方式注意选择轴承时轴向游隙最好在内圈,要不然不能贴着,需要加隔套!

网友:
可以不需要定位隔套。

网友:
背对背安装距离越大,可以承受轴的悬臂力矩越大,所以两个轴承距离多大,取决于轴承支点受的力矩多大,这个和轴由没其他游动支承也有关系,比如说轴前端是一对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后端还有其他轴承可以承受径向力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设计需求。

网友:
200以内都合适的。

网友A:
外隔套比内隔套长不要超过1个丝,或者一样长都可以,但角接触轴承中间用隔套需要注意隔套两端面的平行度,平行度差的话会加快轴承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隔套比内隔套长不要超过1个丝,或者一样长都可以,但角接触轴承中间用隔套需要注意隔套两端面的平行度,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