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的门板怎么固定?

楼主(2018-11-23):
如图,机架上有三扇门,左右门板使铰链固定的,中间的门板怎么固定,开关不受右边门板的影响?

网友:
与左边门板用铰链连接做成折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锁?

不靠谱,我的三扇门是都要打开的

网友:
三扇门是都要打开?

网友:
中间的门板和左右两边其中的一个连接

楼主:
这就是我说的三扇门都要打开

网友:
都换成上下开合的好吗?或者左边两个做折叠,右边那个单独做。

网友:
铰链链接可以解决这个难题的。

网友(2019-02-13):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说的三扇门都要打开

中间门扇和右边的门扇的开启不连么,一般这种的,中间门扇和右边门扇可以通过铰链做成折叠门

网友(2019-08-13):
同意做成折叠的

网友:
内侧用铰链连接。往内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