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还田机作业负荷

楼主(2018-11-23):
向版主和大家请教一个问题:2米秸秆还田机,作业时刀轴负荷有多大?刀轴扭矩?谁有经验数据或计算数据?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东西应该就是经验值,

网友:
自己亲自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找不到实验数据或者可参考的数据,可不可以做一个类比,然后再考虑一个设计安全系数?

假如用人拉犁去代替机器做这件事,一个人的力量能不能把长在地里的秸秆拔出来或者在地下切断?如果一个人的力量足可以做这件事,那么大致的数据,心里也就有数了,不就一个人的力量吗?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大力出奇迹
这里建议你以采购商的身份去咨询农机公司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挺好,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这个跟秸秆的密度也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请教那些计算高手,尤其是那些设计无处不计算,不计算就不算是设计的大虾们。另外,@管理员 建议管理员把此帖移到设计版区,请高手们帮忙计算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孙老师!我目前采取的方法是,从拖拉机输入端推算一个参考值,扭矩和功率的输出和传递。

网友:
说句实话,由于条件变化因素过多,再牛逼的人物他也算不出来。只能是凭经验取大概值,然后去试验。实验所得的数值也仅仅是一部分,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条件都试一遍。试验数值再乘以一定的安全系数即可。

网友(点评):
孙老师说得对!农机具这些参数,一般是经验数据。我通过反推的方法再结合应力分析,有了数据和方案。

网友:
还田机,你打的是包谷杆,还是红薯杆,是土豆杆,还是麻杆,是香蕉杆还是杂草。这里面扭矩差远了。

网友(点评):
是玉米秸秆

网友(点评):
说实话,实际生产过程中,哪怕就只是玉米,也要分青储,成熟,成熟后干杆,湿杆,有无强力杂草,倒伏等好多工况,你要做的就是去实验,计算没有可行性。

网友(点评):
还得分地肥和不肥的杆,还得分南北产地的.........

网友(点评):
难道你说做设计这些不要考虑吗?

网友:
不会算期待有人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8-12-29):
动手做个实验然后通过实验推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