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闭式火车车厢内码垛的设备

楼主(2018-11-23):
目前我司签约了一个合作研发项目,需要开发一套设备,将已码垛成型(垛型:一层5袋,共8层,每垛重量1吨)的袋装产品(颗粒物)通过码垛设备整齐地码放进火车车厢内。火车车厢宽度2.75-2.8米,每节车皮长度12.5米,火车门宽度1.62米,高度1.85米,车厢与月台之间的间隙330mm,车厢门比月台高150mm。要求待码垛的袋装产品先去掉托盘后再码进火车车厢内,每节车厢要码46吨,共计1840包。如果到最后一节车厢46吨没有码放完,需要重新码垛。
目前公司领导的初步设计方案是用叉车式AGV进行码垛,AGV在车厢内运行,AGV必须可以全向运行。考虑到车厢内部空间比较狭窄,AGV的转弯半径必须小于车厢内部宽度。但是很多工程师不认可用AGV这种方式来码垛,转弯半径太小,会导致AGV重心不稳,况且自己也没用制作叉车式AGV的经验和资质。按照公司领导的意思和决心,估计这个项目是肯定要研发的,机械设计部分的工作也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我现在真的大脑空白,没有任何的思路。

我是在想,除了AGV,是否还有更好的码垛方式呢?

楼主:
忘记还有一个硬性条件没有说了,整个作业过程需要装33节车皮,需要在3-4小时内完成

网友A:
AGV用麦轮呢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V用麦轮呢要是?

可以采用麦克纳姆轮,但是麦克纳姆轮的负载要3吨左右,这么大负载的轮子直径会很大。最关键的还是整个车子的重心问题,另外还有我没有设计AGV的经验啊

网友B:
推荐PIAB  Valuex PL装卸系统:

网友C:
费这么大劲儿,结果客户说改用半封闭式的火车了。。。。。。。。

另外,非得转弯这么麻烦?参考下挖掘机的回转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PIAB  Valuex PL装卸系统:

谢谢你发的图片,但是我们的这个项目要求全自动化装车,而且火车车厢只有一个进出的门,物品是用编织袋装的颗粒物,不是类似于纸箱这种规则的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这么大劲儿,结果客户说改用半封闭式的火车了。。。。。。。。

另外,非得转弯这么麻烦?参考下挖掘机 ...

哎,中国的装车车型种类太多了,不像国外,先做前端(车厢、火车车皮)的标准化,到了后端标准化自然就好做了。而国内要把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花费在后端非标自动化的研发上。

网友D:
这是个大项目,感觉需要一个团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大项目,感觉需要一个团队。

是的,大项目,难度也是非常的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大项目,难度也是非常的大!

这个应该是国企或上万人的大企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国企或上万人的大企来做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呢

网友E:
这个AGV难点不在机械,在软件和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AGV难点不在机械,在软件和控制系统。

都有难度,不带托盘的码垛,需要将整垛物品推出,在退出的过程中AGV的重心就会偏移,导致车身不稳。狭窄车厢内对AGV运行精度的要求更高,即使能实现自动化,门口部分也必须是要人工参与的。另外车内的导航系统和软件也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点评):
warehouse的推拉器了解下,就是去除产品下卡板的。重心问题只是配重和支撑轮的分布问题,不算难点吧。

网友(点评):
我们打算是在货叉后端加推拉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发的图片,但是我们的这个项目要求全自动化装车,而且火车车厢只有一个进出的门,物品是用编织袋装 ...

全自动化就加视觉或者定位准确一下,至于抓取问题,箱子、袋子只是配套的吸头有差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化就加视觉或者定位准确一下,至于抓取问题,箱子、袋子只是配套的吸头有差异而已:

我这个项目中不是一个袋一袋抓取的,是一整垛(一层5包,共8层,40包),一起堆垛的,仓库里已经是这样的垛型了。因为必须要将46吨货物在3-4小时内全部码进一节车厢,所以一袋一袋码垛效率太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项目中不是一个袋一袋抓取的,是一整垛(一层5包,共8层,40包),一起堆垛的,仓库里已经是这样的 ...

46吨货物,3~4个小时。就算4个小时吧,每小时11.5吨,每分钟191.7Kg,按200Kg评估。
一层5袋,共8层,每垛重量1吨,每袋25Kg。如果单包拆垛、码垛,单包时间不到8s,因此只能采用整层码垛、拆垛。如果袋子的包装较好,袋状物料有类似的案例,但顶部的大吸具需要配龙门架或者机器人,火车车厢,我不认为有足够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吨货物,3~4个小时。就算4个小时吧,每小时11.5吨,每分钟191.7Kg,按200Kg评估。
一层5袋,共8层,每 ...

嗯,车厢狭窄是一个最难攻克的问题,也是一个壁垒。国内有很多火车车厢装卸货的实际应用设备,都是做成可伸缩和转向的皮带线,直接伸到车厢内部,一袋一袋输送进去,同时需要人工辅助码垛。

网友(点评):
那不就是类似我提供的Vaculex

网友(点评):
但是客户不同意这种方案

网友:
AGV的话跨车厢怎么办呀

网友(点评):
按总体时间要求和AGV节拍计算的话,差不多2节车厢配1台AGV

网友:
自动化仓储系统,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用敞开式火车皮

网友(点评):
我也希望是如此

网友F(2020-06-28):
有没有攻克这个难题啊?我现在做集装箱装货的设备,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fanny0702  请问,这个项目有没有进展呢?

网友(点评):
我们这个项目后来客户通过中间人又介绍了另外一家自动化公司,然后据说那家公司找到了国外的一段类似的装车视频,仿照视频研发了一套设备,结果做黄了,客户亏损了几百万,所以后面我们就没有参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攻克这个难题啊?我现在做集装箱装货的设备,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们这个项目后来客户通过中间人又介绍了另外一家自动化公司,然后据说那家公司找到了国外的一段类似的装车视频,仿照视频研发了一套设备,结果做黄了,客户亏损了几百万,所以后面我们就没有参与了。

网友(2020-10-10):
坑爹的改造项目。总是有那么多以前人干的活想做成全自动化,然后工作环境和目标设施也不让进行对自动化的有利改造。
你这车厢顶棚不开就只能从侧面过去,从侧面那除了输送线和叉车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两个是最容易想到的,再其它的想在伸进车厢的头部做文章设计量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