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宏合并执行的问题

楼主(2018-11-23):
是这样的,想做一个宏,通过这个宏,会先后调用其它的宏,请问如何编写?非常感谢。
宏的名称分别是:
删除所有配置属性.swp
删除自定义属性.swp
partitionTM.swp

网友A:
參考

Sub 删除所有配置属性()
   .
   .
   .
   Call 删除自定义属性 '呼叫 "删除自定义属性" 之宏
   .
   .
End Sub

Sub 删除自定义属性()
   .
   .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根据我的浅薄理解,我的宏如下,但不起作用:
' ******************************************************************************
' 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swx10500\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11/24/18 by arter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Sub 删除所有配置属性()

    Call 删除自定义属性

End Sub

Sub 删除自定义属性()

   Call partitionTM

End Sub

Sub partitionTM()

End Sub

能否帮我改下?非常感谢。

楼主:
不知道3个宏有没有问题,这三个宏单独执行的是没问题的。上面提到的,就是想把附件压缩包里的三个宏联合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3个宏有没有问题,这三个宏单独执行的是没问题的。上面提到的,就是想把附件压缩包里的三个宏联合执 ...

    [Run main() 試試!]

' ******************************************************************************
' 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swx8144\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11/22/18 by mqlu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SelMgr As Object
Dim Feature As Object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String

Dim m As String

Dim e As String

Dim k As String
Dim t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j As Integer

Dim strmat As String
Dim tempvalue As String

Sub main() '刉壺垀衄饜离扽俶(刪除所有配置屬性)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urCFGname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s
CurCFGnameCount = Part.GetConfigurationCount
For i = 0 To CurCFGnameCount - 1

    Set CusPropMgr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CurCFGname(i))

    Vnamearr = CusPropMgr.GetNames
    If Not IsEmpty(Vnamearr) Then

        For Each Vnamearr2 In Vnamearr
            bRet = Part.DeleteCustomInfo2(CurCFGname(i), Vnamearr2)

        Next

    End If
Next

Call 刉壺赻隅砱扽俶 '(刪除自定義屬性)
Call partitionTM

End Sub

'~~~ 刉壺赻隅砱扽俶 ~~~
Sub 刉壺赻隅砱扽俶() '(刪除自定義屬性)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swModel2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vCustInfoNameArr2 As Varian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2 = swApp.ActiveDoc
vCustInfoNameArr2 = swModel2.GetCustomInfoNames

  If Not IsEmpty(vCustInfoNameArr2) Then
     For Each vCustInfoName2 In vCustInfoNameArr2
         bRet = swModel2.DeleteCustomInfo(vCustInfoName2)

      Next

  End If
End Sub

'~~~ partitionTM ~~~

Sub partitionTM() 'partitionTM

'link solidworks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wApp.ActiveDoc.ActiveView.FrameState = 1
'扢隅曹講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錨璃靡
strmat = Chr(34) + Trim("SW-Material" + "@") + c + Chr(34)

'tempvalue = Part.CustomInfo2("", "第蹋")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測瘍")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靡備")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第蹋")

a = InStr(c, " ") - 1

If a > 0 Then

    k = Left(c, a)
    t = Left(LTrim(e), 3)

    If t = "GBT" Then
        e = "GB/T" + Mid(k, 4)
    Else

        e = k

    End If
    b = Mid(c, a + 2)
    t = Right(c, 7)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End If

    m = Left(b, j)
End If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測瘍", swCustomInfoText, e)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靡備", swCustomInfoText, m)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第蹋", swCustomInfoText, strmat)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等笭", swCustomInfoText, " ")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掘蛁", swCustomInfoText, " ")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 main() 試試!]

能否把您改后的swp文件上传上来?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上面的内容从网页上复制、黏贴到写字板或宏文件里后,都是乱码,执行不了,非常感谢您,让您费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把您改后的swp文件上传上来?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上面的内容从网页上复制、黏贴到写字板或宏文件里 ...

网友:
在原来的基础上改会方便一些。

楼主:
以下是我改过的宏,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附件压缩包是写字板格式的。
' ******************************************************************************
' 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swx8144\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11/22/18 by mqlu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SelMgr As Object
Dim Feature As Object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String
Dim m As String
Dim e As String
Dim k As String
Dim t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j As Integer
Dim strmat As String
Dim tempvalue As String

Sub main() '刪除所有配置屬性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urCFGname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s)
CurCFGnameCount = Part.GetConfigurationCount
For i = 0 To CurCFGnameCount - 1
    Set CusPropMgr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CurCFGname(i))
    Vnamearr = CusPropMgr.GetNames
    If Not IsEmpty(Vnamearr) Then
        For Each Vnamearr2 In Vnamearr
            bRet = Part.DeleteCustomInfo2(CurCFGname(i), Vnamearr2)
        Next
    End If
Next
Call 刪除自定義屬性
Call partitionTM

End Sub

'~~~ 刪除自定義屬性 ~~~
Sub  '刪除自定義屬性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swModel2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vCustInfoNameArr2 As Varian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2 = swApp.ActiveDoc
vCustInfoNameArr2 = swModel2.GetCustomInfoNames
  If Not IsEmpty(vCustInfoNameArr2) Then
     For Each vCustInfoName2 In vCustInfoNameArr2
         bRet = swModel2.DeleteCustomInfo(vCustInfoName2)
      Next
nd If
End Sub

'~~~ partitionTM ~~~
Sub partitionTM() 'partitionTM

'link solidworks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wApp.ActiveDoc.ActiveView.FrameState = 1
'扢隅曹講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錨璃靡
strmat = Chr(34) + Trim("SW-Material" + "@") + c + Chr(34)
'tempvalue = Part.CustomInfo2("", "第蹋")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測瘍")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靡備")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第蹋")
a = InStr(c, " ") - 1
If a > 0 Then
    k = Left(c, a)
    t = Left(LTrim(e), 3)
    If t = "GBT" Then
        e = "GB/T" + Mid(k, 4)
    Else
        e = k
    End If'
    b = Mid(c, a + 2)
    t = Right(c, 7)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End If
    m = Left(b, j)
End If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測瘍", swCustomInfoText, e)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靡備", swCustomInfoText, m)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第蹋", swCustomInfoText, strmat)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等笭", swCustomInfoText, " ")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掘蛁", swCustomInfoText, " ")

End 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改过的宏,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附件压缩包是写字板格式的。
' ******************************** ...

网友A:
就是如下的繁体字改為簡体字就是

' ******************************************************************************

' 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swx8144\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11/22/18 by mqlu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SelMgr As Object
Dim Feature As Object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String
Dim m As String
Dim e As String
Dim k As String
Dim t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j As Integer

Dim strmat As String

Dim tempvalue As String

Sub main() '刪除所有配置屬性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urCFGname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s

CurCFGnameCount = Part.GetConfigurationCount
For i = 0 To CurCFGnameCount - 1
    Set CusPropMgr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CurCFGname(i))
    Vnamearr = CusPropMgr.GetNames
    If Not IsEmpty(Vnamearr) Then

        For Each Vnamearr2 In Vnamearr
            bRet = Part.DeleteCustomInfo2(CurCFGname(i), Vnamearr2)

        Next
    End If

Next

Call 刪除自定義屬性

Call partitionTM

End Sub

'~~~ 刪除自定義屬性 ~~~

Sub 刪除自定義屬性()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swModel2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vCustInfoNameArr2 As Varian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2 = swApp.ActiveDoc

vCustInfoNameArr2 = swModel2.GetCustomInfoNames

  If Not IsEmpty(vCustInfoNameArr2) Then

     For Each vCustInfoName2 In vCustInfoNameArr2
         bRet = swModel2.DeleteCustomInfo(vCustInfoName2)

      Next
  End If
End Sub

'~~~ partitionTM ~~~
Sub partitionTM() 'partitionTM

'link solidworks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wApp.ActiveDoc.ActiveView.FrameState = 1
'設定變量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零件名
strmat = Chr(34) + Trim("SW-Material" + "@") + c + Chr(34)

'tempvalue = Part.CustomInfo2("", "材料")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代號")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名稱")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材料")
a = InStr(c, " ") - 1
If a > 0 Then
    k = Left(c, a)
    t = Left(LTrim(e), 3)
    If t = "GBT" Then
        e = "GB/T" + Mid(k, 4)
    Else

        e = k
    End If
    b = Mid(c, a + 2)

    t = Right(c, 7)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End If
    m = Left(b, j)
End If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代號", swCustomInfoText, e)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名稱", swCustomInfoText, m)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材料", swCustomInfoText, strmat)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單重", swCustomInfoText, " ")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備註", swCustomInfoText, " ")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如下的繁体字改為簡体字就是

执行后无反应,属性都没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让您费心了。

' ******************************************************************************
:\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swx8144\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11/22/18 by mqlu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SelMgr As Object
Dim Feature As Object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String
Dim m As String
Dim e As String
Dim k As String
Dim t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j As Integer
Dim strmat As String
Dim tempvalue As String

Sub main() '刪除所有配置属性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urCFGname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s
CurCFGnameCount = Part.GetConfigurationCount
For i = 0 To CurCFGnameCount - 1
    Set CusPropMgr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CurCFGname(i))
    Vnamearr = CusPropMgr.GetNames
    If Not IsEmpty(Vnamearr) Then
        For Each Vnamearr2 In Vnamearr
            bRet = Part.DeleteCustomInfo2(CurCFGname(i), Vnamearr2)
        Next
    End If
Next
Call 刪除自定义属性
Call partitionTM

End Sub

'~~~ 刪除自定义属性 ~~~
Sub 刪除自定义属性()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swModel2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vCustInfoNameArr2 As Varian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2 = swApp.ActiveDoc
vCustInfoNameArr2 = swModel2.GetCustomInfoNames
  If Not IsEmpty(vCustInfoNameArr2) Then
     For Each vCustInfoName2 In vCustInfoNameArr2
         bRet = swModel2.DeleteCustomInfo(vCustInfoName2)
      Next
  End If
End Sub

'~~~ partitionTM ~~~
Sub partitionTM() 'partitionTM

'link solidworks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wApp.ActiveDoc.ActiveView.FrameState = 1
'设定变量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零件名
strmat = Chr(34) + Trim("SW-Material" + "@") + c + Chr(34)
'tempvalue = Part.CustomInfo2("", "材料")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代号")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名称")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材料")
a = InStr(c, " ") - 1
If a > 0 Then
    k = Left(c, a)
    t = Left(LTrim(e), 3)
    If t = "GBT" Then
        e = "GB/T" + Mid(k, 4)
    Else
        e = k
    End If
    b = Mid(c, a + 2)
    t = Right(c, 7)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End If
    m = Left(b, j)
End If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代号", swCustomInfoText, e)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名称", swCustomInfoText, m)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材料", swCustomInfoText, strmat)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单重", swCustomInfoText, " ")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备注", swCustomInfoText, " ")

End 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执行后无反应,属性都没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让您费心了。

' ********************************** ...

sw2017 測試OK
有否顯示什麼錯誤提示?

楼主:
我的是Solidworks 2018,看来可能是版本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Solidworks 2018,看来可能是版本的问题了

2018 沒版本能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 沒版本能試

非常感谢您,让您费心了。

网友(点评):
不客氣,相互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 沒版本能試

能否把您的SWP文件发上来,我刚才用solidworks 2014也试了一下,发现也不行,但是别的宏都可以。
我从网页上复制下来的都变成下面这个样子了,所以要删掉很多多出来的东西,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但是校对很费时间,也难发现。

' ******************************************************************************
:\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swx8144\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11/22/18 by mqlu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SelMgr As Object
Dim Feature As Object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String
Dim m As String
Dim e As String
Dim k As String
Dim t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j As Integer
Dim strmat As String
Dim tempvalue As String

Sub main() '刪除所有配置屬性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urCFGname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s
CurCFGnameCount = Part.GetConfigurationCount
for i = 0 To CurCFGnameCount - 1
    Set CusPropMgr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CurCFGname(i))
    Vnamearr = CusPropMgr.GetNames
    If Not IsEmpty(Vnamearr) Then
        For Each Vnamearr2 In Vnamearr
            bRet = Part.DeleteCustomInfo2(CurCFGname(i), Vnamearr2)
        Next
    End If
Next
Call 刪除自定義屬性
Call partitionTM

End Sub

'~~~ 刪除自定義屬性 ~~~
Sub 刪除自定義屬性()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swModel2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vCustInfoNameArr2 As Varian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2 = swApp.ActiveDoc
vCustInfoNameArr2 = swModel2.GetCustomInfoNames
  If Not IsEmpty(vCustInfoNameArr2) Then
     For Each vCustInfoName2 In vCustInfoNameArr2
         bRet = swModel2.DeleteCustomInfo(vCustInfoName2)
      Next
  End If
End Sub

'~~~ partitionTM ~~~
Sub partitionTM() 'partitionTM

'link solidworks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wApp.ActiveDoc.ActiveView.FrameState = 1
'設定變量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零件名
strmat = Chr(34) + Trim("SW-Material" + "@") + c + Chr(34)
'tempvalue = Part.CustomInfo2("", "材料")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代號")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名稱")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材料")
a = InStr(c, " ") - 1
If a > 0 Then
    k = Left(c, a)
    t = Left(LTrim(e), 3)
    If t = "GBT" Then
        e = "GB/T" + Mid(k, 4)
    Else
        e = k
    End If
    b = Mid(c, a + 2)
    t = Right(c, 7)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End If
    m = Left(b, j)
End If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代號", swCustomInfoText, e)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名稱", swCustomInfoText, m)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材料", swCustomInfoText, strmat)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單重", swCustomInfoText, " ")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備註", swCustomInfoText, " ")

End 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把您的SWP文件发上来,我刚才用solidworks 2014也试了一下,发现也不行,但是别的宏都可以。
我从网 ...

附swp繁体版

网友:
試試把   CurCFGname = swApp.GetConfigurationNames

改為      CurCFGname = swApp.GetConfigurationNames(swApp.ActiveDoc.GetPathName) '補加零件文件的路徑及名稱

在沒補加 (swApp.ActiveDoc.GetPathName) 時在2012及2015版是會有提示錯誤的(如附图)
另VBA編程在   " '  " 符號后的文字是會跳過不執行的.

楼主:
我试过了,改之前,改之后一个样,而且执行中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 ******************************************************************************
' 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swx8144\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11/22/18 by mqlu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SelMgr As Object
Dim Feature As Object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String
Dim m As String
Dim e As String
Dim k As String
Dim t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j As Integer
Dim strmat As String
Dim tempvalue As String

Sub main() '刪除所有配置属性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urCFGname = swApp.GetConfigurationNames(swApp.ActiveDoc.GetPathName) '补加零件文件的路径及名称
CurCFGnameCount = Part.GetConfigurationCount
For i = 0 To CurCFGnameCount - 1
    Set CusPropMgr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CurCFGname(i))
    Vnamearr = CusPropMgr.GetNames
    If Not IsEmpty(Vnamearr) Then
        For Each Vnamearr2 In Vnamearr
            bRet = Part.DeleteCustomInfo2(CurCFGname(i), Vnamearr2)
        Next
    End If
Next
Call 刪除自定义属性
Call partitionTM

End Sub

'~~~ 刪除自定义属性 ~~~
Sub 刪除自定义属性()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swModel2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vCustInfoNameArr2 As Varian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2 = swApp.ActiveDoc
vCustInfoNameArr2 = swModel2.GetCustomInfoNames
f Not IsEmpty(vCustInfoNameArr2) Then
     For Each vCustInfoName2 In vCustInfoNameArr2
         bRet = swModel2.DeleteCustomInfo(vCustInfoName2)
      Next
  End If
End Sub

'~~~ partitionTM ~~~
Sub partitionTM() 'partitionTM

'link solidworks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wApp.ActiveDoc.ActiveView.FrameState = 1
'设定变量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零件名
strmat = Chr(34) + Trim("SW-Material" + "@") + c + Chr(34)
'tempvalue = Part.CustomInfo2("", "材料")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代号")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名称")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材料")

a = InStr(c, " ") - 1
If a > 0 Then
    k = Left(c, a)
    t = Left(LTrim(e), 3)

    If t = "GBT" Then
        e = "GB/T" + Mid(k, 4)
    Else
        e = k
    End If

    b = Mid(c, a + 2)
    t = Right(c, 7)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End If
    m = Left(b, j)
End If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代号", swCustomInfoText, e)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名称", swCustomInfoText, m)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材料", swCustomInfoText, strmat)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单重", swCustomInfoText, " ")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备注", swCustomInfoText, " ")

End Sub

网友(点评):
那可能就是2018版本問題了!

网友(点评):
試了 2014版 嗎?

楼主:
2014试过了,和2018一样。但3个宏各自单独执行是没问题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4试过了,和2018一样。但3个宏各自单独执行是没问题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2012版本 "引用項目" 作參考,看是否有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2版本 "引用項目" 作參考,看是否有打勾!

打勾了,只是没有solidworks 2012的选项,我从上到下都看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勾了,只是没有solidworks 2012的选项,我从上到下都看过了

因是2018版沒2012是正常的.

另試 "逐步執行" 看程式如何執行!(一搬在抓程式臭蟲就要用到"逐步執行")

楼主:
2018没有侦错按钮,但有“逐语句”按钮,点了后没发现任何问题。
下面是截屏。

楼主:
又用solidworks 2014试了下,发现问题:

楼主:
对于solidworks 2014,我试了两个宏,一个是昨天的宏,及宏的名字为中文名,如”删除当前配置属性.swp“,但
"CurCFGname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s"
这一句没有改,
我进行了逐句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后来我把宏的名字改为英文名,但上面的语句改为了
CurCFGname = swApp.GetConfigurationNames(swApp.ActiveDoc.GetPathName) '补加零件文件的路径及名称
,执行逐句检查,没有再发现问题。
上面的两个版本在solidworks 2018,及在sw2014里发现问题的宏,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补充一点,我刚刚发现,这几个宏,无论是在sw2014还是2018里,都能够执行”partitionTM.swp“宏里的内容,但另外两个宏里的内容都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即不能删除自定义属性、及所有配置属性里的内容。

网友(点评):
沒2014及2018版,就沒法試了,但在2012,2015,2017皆可以.

楼主:
@ryouss,谢谢,让您费心了。

网友B:
可使用RunMacro2函数执行外部宏,如下参考
Option Explicit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runMacroError As Long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wApp.RunMacro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acros\删除所有配置属性.swp", "配置1", "main", 0, runMacroError

   swApp.RunMacro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acros\删除自定义属性.swp", "配置1", "main", 0, runMacroError
   swApp.RunMacro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acros\partitionTM.swp", "partitionTM1", "main", 0, runMacroError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使用RunMacro2函数执行外部宏,如下参考

非常感谢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