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件要求同轴但中心高不一致,求问底面如何安装?

楼主(2018-11-23):
如下图所示,电机的输出轴与换向器的输入轴通过联轴器连接。电机的中心高(轴线高度)是160mm,而换向器的中心高(轴线高度)是115。也就是说换向器需要垫高45mm,电机底座上有安装孔,孔径17mm,安装在钢板上。换向器底座上也有安装孔,孔径14mm,求问换向器如何实现与底下安装钢板的连接固定?

网友A:
根据换向器的孔距焊四根M12的长螺杆在铁板上,用螺母+垫片锁紧

网友:
等高也是相对的。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换向器的孔距焊四根M12的长螺杆在铁板上,用螺母+垫片锁紧

在振动情况下,螺栓的刚性是不是有点差?

网友:
底板上加垫块。。

网友:
螺栓加螺纹胶的固定还是可以的,考虑到以后的不经常拆卸的话,可以在周围点焊几个点

楼主:
|LEO先生发表于 11-23 15:51底板上加垫块。。
有现成卖的吗

网友:
可以把连轴器换成齿轮吗?把高度消除掉

网友B:
一个垫块搞定的事,想得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垫块搞定的事,想得这么复杂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