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浮台、气浮导轨、空气轴承的负载计算

楼主(2018-11-23):
目前要做一个小机构,用于按压板形工件,但因为在平面内压板机构需多自由度移动,无法用轮子按压;用万向珠的话,又会划伤工件。
讨论过后,计划采用如上图所示的气浮式的压板机构。
其难点主要在于:1、气体节流孔孔径如何确定;2、节流孔如何分布
我有查一些前辈的资料,也有找到类似机构的探讨,但都比较粗略,如下图:

典型的论文模式,列明了公式,然后文末做了一个验算。
但是对于式中的几个参数(P、Pa)好像因为前后文的原因,没有细说,不太好理解。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神能帮忙解解惑?或者方便的话能推荐两本相关内容的文献书籍学习也行。
感谢。

网友:
万向滚珠会划伤工件,那为什么不在万向滚珠和工件之间再加一层平板?

网友(点评):
因为工件表面需要作业

网友A:
这像是气悬浮吗?

网友(点评):
是的,气悬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像是气悬浮吗?

你有实际用过这个技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实际用过这个技术吗

这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了。我看到三次元测量仪上用的就是气浮导轨,但是那玩意儿太贵,不敢拆。还有装空气轴承的主轴,见得最多的应该是气浮台。

网友:
这几结构耗气量应该很大吧

网友(点评):
排气孔做小一点节流

网友:
液体的做过,气体的完全不同了。

网友:
空气轴承能够支撑很大的负载,所以使得它们能够被应用于很多行业的机械工具中。
空气轴承设计能够具备较高的负载能力、较高的硬度能力、或者两者同时兼备。在很多空气轴承的应用中,主轴速度相对较低,因此能够组成径向和轴向半径较大的轴承。
径向轴承的负载可达500千克。
轴向轴承的负载可达500千克。

网友B:
你这属于开式的很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于开式的很难办。

是的,开式的肯定负载会较小一点,但是我本身负载要求也没有很大。现在只是没有一个验算公式,甚至近似的都行。在做的时候,排气孔和孔分布没有参考标准,无法把控。

这种感觉很焦灼

网友:
空气轴承新技术

网友:
楼主,加我微信13922917652,我给您介绍位气浮导轨的专业人士

网友(2021-01-06):
pa环境压力可以看成大气压力的吧

网友(2024-07-17):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