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筒活塞杆非正常磨损情况分析

楼主(2018-11-23):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会是什么原因导液压筒活塞杆如此非正常磨损!磨损位置处于活塞杆上表面谢谢!!!
系统额定压力:31.5MPa, 油液温度常温。使用两只液压筒横向同时收缩做功,伸长时并不受力,这次回来的两只液压筒都没用几天就出现了这种问题,两只液压筒更换位置相同,现在再次更换后的液压筒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请教大神们这是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支撑环什么材料。。看着像耐污环。

网友A:
1.两个活塞杆运动不同步,或一个快,一个慢;在加上同时收缩时带有横向的侧向力共同作用下造成的;

2.活塞杆上是不是粘附有杂质,比如冬天冷了,户外使用杆上容易结冰,或沥青,水泥之类的,工作中也会造成的;

网友B:
磨损面都在活塞杆上表面,而且是水平使用,请检查下安装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歪了。同时可以打一下活塞杆的跳动。
方便的话发个油缸的安装图上来,有助于分析问题。

网友:
感觉很严重啊。

网友:
大侠指教了!

网友C:
油缸质量问题:
1.缸筒装配以后,导向套与缸筒同轴度不够,导致偏载。
2.设计不合理,油缸头支撑结构设计不合理,支撑强度不够。
3.导向套设计不合理质量不合格,应增加防尘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缸质量问题:
1.缸筒装配以后,导向套与缸筒同轴度不够,导致偏载。
2.设计不合理,油缸头支撑结构设计 ...

分析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活塞杆运动不同步,或一个快,一个慢;在加上同时收缩时带有横向的侧向力共同作用下造成的;

2. ...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的回复系统额定压力是31.5MPa,可是现实中正常工作压力是8~10MPa之间,单个液压筒在工作压力不超过15MPa的情况下也能正常拉动,至于说活塞杆上粘附有杂质这种情况暂时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损面都在活塞杆上表面,而且是水平使用,请检查下安装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歪了。同时可以打一下活塞杆的跳 ...

工作原理是液压筒伸出后头部外接部分扣到齿圈上,收缩时把齿圈拉动做逆时针方向运转。

网友(点评):
这个受力应该是偏载吧,是否磨损与偏载方向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质量问题:
1.缸筒装配以后,导向套与缸筒同轴度不够,导致偏载。
2.设计不合理,油缸头支撑结构设计 ...

现在我们也是怀疑是液压筒本身质量问题,不过我们这边怀疑的是活塞杆本身强度不够或者说导向套装配时同轴度不行,毕竟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工作的基本上每根液压筒寿命都有一两年左右,这次的只有十来天,不过供货商说厂家坚决否认是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同轴度是关键,油缸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建议你让江苏恒立给你做一个方案,看看他们的结构参考一下心理就有数了。

网友:
红色圈的那个地方,油缸和连接点是怎么连接的?

在油缸随着齿轮逆时针转动过程中,油缸的中心线和齿轮水平中心线角度比价大时,油缸头向下拉轮齿,齿轮对油缸活塞杆的反作用力能抵消掉一部分油缸和活塞杆的重力;当油缸的中心线和齿轮水平中心线的角度随着齿轮的逆时针转动,这个角度逐渐减小时,齿轮对油缸活塞杆的反作用力的方向也在变化,慢慢变成向上抬起活塞杆,而油缸的重力+活塞另一头的重力是向下的,这样一定会加大活塞杆和油缸的摩擦力。

而且图片中看到这个摩擦的痕迹很深,就像油缸和活塞杆中间有脏东西,硬挤压划伤一样。

即使换了新的活塞杆,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个人认为还是修改结构,采用别的方式来解决比较好。

网友:
油缸质量问题没跑了。

网友:
看着像活塞和导套一样的硬度,这不太应该,活动接触的不能硬度一样,可能批次内忘了热处理

网友:
工况偏载造成的,导向套耐磨环加宽。

网友:
是不是径向也在受力?

网友:
偏载,导套与杠杆间隙太小,杠杆支撑环硬度够吗?

网友:
偏载+耐磨环支撑不够,该结构或者加宽耐磨环试试

网友(2019-11-28):
耐磨涂层,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