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一个电机控制两组输送带吗?

楼主(2018-11-23):
1.有前后两组输送带
2.输送带是用一个电机同时控制的
3.前面一条输送带是不动的,后面一条输送带是要跟前面对接,而且要上下移动的
大概如图

有没有可以实现此功能的机构给小弟参考一下?

网友A:
你移动的输送带式工作中上下移动吗?还是停下来的时候移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子控制,可以做机构传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移动的输送带式工作中上下移动吗?还是停下来的时候移动?

第一条输送带必须一直工作,上下移动的输送带跟着一起一直工作或是上下移动时停下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子控制,可以做机构传动试试!!

请问是哪种样子的机构传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种样子的机构传动呢?

,滚珠花键了解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使用同步带或者链条什么的传动,然后使用自动张紧装置。或者用三个齿轮传动(一个过度齿轮)(如果是3个齿轮,皮带轮转向相同)。

网友:
这个题意还是没看懂

网友:
齿轮组加滑键。

网友:
同步带联接,并增加涨紧机构。

网友C:
你上下移的传送带行程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下移的传送带行程有多大?

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