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三色指示灯怎么接线

楼主(2018-11-23):
想把公司的数控车床接上三色指示灯,那位大神能给个接线图!谢谢是否买个灯就行了,需要其它配件吗!

网友:
应该不行,三色灯应该需要有三根控制线,再加一根共用线,即四根,原来的是几根?当然如果你就想三个灯同时亮的就没所谓

网友:
要看你的设备电路图,需要实现哪些功能,指示灯的供电电压,是否需要添加继电器。。。最好还是找懂的人操作吧!

网友:
找数控系统的说明书,接线部分和设置参数部分应该有

网友:
数控机床工作台,床身铸件,灰铁机床圆平台,球墨机床铸件,T型槽铸铁平台厂家直销,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网友:
第一先确认指示灯是否良好,把指示灯两端直接电源两端,注意电压电流。至于怎么接线你说的我听的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