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回转台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8-11-23):
现有一回转台设计,台面500mm,负载4吨,要求回转重复定位精度0.4弧分。我现在想用伺服电机+谐波减速机+开齿的结构,没开齿扭矩不够。
请问此结构能达到此精度要求吗?回转重复定位精度和那些因素有关?背隙、齿轮精度、主轴刚度?确定了结构,重复定位精度如何计算?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高,用凸轮分割器。有这么大的凸轮分割器?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凸分的缺点就是角度定了

网友:
主要是背隙,能不能达到要求,就看你减速机的背隙能达到多少了,一般都是1弧分。你这个要求是有点高,具体要咨询供应商。

网友:
        谐波减速机的刚性不是很好

网友A:
用伺服电机驱动+减速机提供驱动力,再加光栅形成全闭环控制,这样就可以

网友B:
成熟的东西了,市面上现场可借鉴的东西很多。

网友:
建议再加一个感应开关,精度应该更稳定一些

网友C:
这么大的东西,首先要伺服电机扭矩足够大,减速机减速比足够大,回转平台刚性好、精度好,回转摩擦力小(防止寸进爬行等)
然后使用编码器或者光栅尺形成闭环,玩四吨的,应该不差钱

网友:
最直接可靠的办法就是加个圆光栅做成闭环。

网友:
可以选用重载的凸轮分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伺服电机驱动+减速机提供驱动力,再加光栅形成全闭环控制,这样就可以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熟的东西了,市面上现场可借鉴的东西很多。

大侠可否提示一些关键字,我好去寻找,对高精度的东西确实不熟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东西,首先要伺服电机扭矩足够大,减速机减速比足够大,回转平台刚性好、精度好,回转摩擦力小(防 ...

谢谢回复!
我也考虑加一个编码器,安装到转盘的屁股后,这样对减速机的精度和开齿的精度是不是就没那么高的要求了?有误差通过编码器反馈,电机再补偿不就行了。大侠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请细说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在输出轴加一个编码器作为闭环反馈,完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也考虑加一个编码器,安装到转盘的屁股后,这样对减速机的精度和开齿的精度是不是就没那么 ...

传动部件精度还是需要的,毕竟信号反馈是辅助,传动本身精度还是传动中最重要的,任何不好的精度都可能引起了爬行等现象。至于具体关系我没研究,减速机的精度肯定得保证是可以用于伺服传动的,但也不要可以追求精密级甚至进口产品,假如转台本身没自锁力,那反向间隙大了,有任何外力情况下就不能保证转台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动部件精度还是需要的,毕竟信号反馈是辅助,传动本身精度还是传动中最重要的,任何不好的精度都可能引 ...

嗯,是这样的。我这个回转台台面是垂直状态用的,个人理解,鉴于偏心方向是固定的,背隙应该影响不大(同一个位置背隙在同一个方向)。第一次做精度这么高的东西,心里没谱。

网友(2019-09-05):
可以用超高精度的减速机齿隙0.1弧分做,可以联系我QQ:81129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