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step格式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零件名称不一致??

楼主(2018-11-23):
默认输出文件名1、2、3,怎么设置和亚德客选型软件零件名称一致??

网友:
可以输出成SW的格式

网友(点评):
不能直接输出SW的,问过官方

网友:
直接输出SW格式,然后另存为单个文件

网友:
在文件夹中重新命名,然后再打开装配体,此时会提示你找不到零件,然后手动把装配体里的文件找一边就好了。这样做之前,先在别的硬盘备份一份。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太麻烦

网友:
亚德客step都是这样,直接sw格式就行了

网友:
下载新的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他的选择软件是装配档,你可以通过保存为另一个零部件来实现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