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轴的同轴度

楼主(2018-11-23):
请问各位大侠,安装完之后可以设计个检具测两个轴的同轴度吗?

楼主:
C:\Users\1676\Desktop

网友:
在一个轴上边增加一个表座,打表另一个轴,旋转,表座轴,看表读数即可

网友A:
联轴器安装完成之后,用千分表打联轴器两边的连接件,看看偏差多少

网友:
不好弄,只能选容差度更好的联轴器种类,要吗改结构电机改成端面固定的,两面直口保证同心。

网友B:
检具不太好测,主要是误差体现不出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具不太好测,主要是误差体现不出有多大?

需要保证同轴度为0.05以内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保证同轴度为0.05以内可以不

精度不低,可是还要看是不是弹性联轴器。

网友:
最好是安装时打表 像您这台设备 很难做安装后的检具 量具和量仪还是很多的

网友:
没有好的办法,精度很高的话只能靠加工精度保证。分开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安装完成之后,用千分表打联轴器两边的连接件,看看偏差多少

那两个零件的怎么打表测呢,需要一个平面安装千分表表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零件的怎么打表测呢,需要一个平面安装千分表表座吗

表座安装与机架或者两端部件的底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