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明细表转换到Excel

楼主(2018-11-2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CAD中明细表怎么弄到Excel中,也就是可以不可以让CAD和Excel建立联系。

网友:
我以前是直接在Excel里面做好表格,复制+粘贴进cad。在CAD里看表格像粘了张图片一样,但是双击还能从CAD进入表格去编辑。

网友:
https://pan.baidu.com/s/1oIwGdIkB-FXQ0sobCDG1Zw

网友:
|1179819870发表于 11-23 18:52

在这里

机械版cad

网友:
一直用第三方加强版的cad,原版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也可以在CAD里面创建表格。

网友(2019-07-05):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2019-10-20):
可使用 MagicTable 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