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屏幕上的相对坐标的坐标系原点怎么查看?

楼主(2018-11-23):
请教:FANUC屏幕上的相对坐标的坐标系原点怎么查看?

网友A:
经由原点补正操作,可设定出任意的一个可动点,机械的移动,便以这个点为座标系的“0”点。加工工件时,便以这个点为基准点进行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由原点补正操作,可设定出任意的一个可动点,机械的移动,便以这个点为座标系的“0”点。加工工件时,便 ...

G92建立的坐标系的原点存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