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92与G54G55有关系吗?

楼主(2018-11-23):
假如现在正在使用G55工件坐标系,调用G92指令进行坐标系设定后,G55的原点改变吗?

网友:
G55应该没改,但G92后面的程序坐标应该是在G92坐标系下建立的。

网友:
G55不会改变的,但是接下来的指令坐标会是G92建立的新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