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钳工与装配电工比例关系

楼主(2018-11-23):
各位管理大神:在非标自动化行业中,一般多少个装配钳工配一个装配电工才能忙的过来,多少个机械工程师配一个电气工程师。有没有什么依据可参考!

网友:
这得看需要啊

网友A:
你说的是一个综合学科,项目不同分工不同。比如航母主题是船舶工程师的活,但是航电系统则是电气方面的,电气方面细分又有雷达、火控方面的工程师,飞机升降机需要搭配的是液压方面的,然后以上需要后面做技术支持的是电子生产方面的人,机械加工方面的人。更不用说装配了。这是要给系统,你问的太宽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一个综合学科,项目不同分工不同。比如航母主题是船舶工程师的活,但是航电系统则是电气方面的,电 ...

人家问的非标自动化,怎么就扯到航母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问的非标自动化,怎么就扯到航母飞机了

那么他要做多大呢?
非标针对机加工的还是针对塑料成型行业的还是木器行业的,控制要求都不一样,对设计经验要求都不一样。
类比一个就是要看具体是什么。

网友:
三个钳工配一个电工,电气接线只是在设备后期调试过程中才会用到。

网友:
我们这边大概是3~4:1,也有一部分人机械装配加电气装配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