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选型问题

楼主(2018-11-23):
6140数控车床,直径42mm圆钢,转速750,干切削。单边吃刀量4mm, 走刀0.5mm每转。请问该选用哪种数控刀杆和刀片?93度偏刀和75度偏刀都试过了,均出现了排屑不畅的情况

网友:
如果只是“排屑不畅”,不该在93度偏刀和75度偏刀找原因,而是刀槽形状、前角、后角等上找问题,特别是刀槽形状和后角

网友:
你这有点猛啊,干切削,转速750,吃刀量4,走刀0.5,一般的刀片很难长时间这样加工的

网友:
400~500转速就够了吧,单边4mm的量这个转速下可以让它断屑,你这个是不断屑造成的铁屑缠绕工件还是刀头?

网友:
0.5MM的走刀,怎么会不断屑

网友:
车刀的中心高(也就是刀尖的中心高)安装时过高或过低对工件有一定的影响。安装的过高,刀具的副偏角首先接触工件;安装的过低副刃倾角首先接触工件。这两样都会造成排削不畅;车削困难;粗糙度降低等等。一般中心高高低在0.2~0.5毫米之间,问题不大,而且工件的直径相对必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