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扫机构的问题想向各位老师请教

楼主(2018-11-23):
需要对倒完料的匣钵内部进行清扫,匣钵尺寸330x330x100,利用翻转机构把匣钵180度翻过来,底部有圆柱型毛刷,但是底部毛刷x y z轴的运动方式用哪种方式会比较好,需要考虑的是扫落的粉尘会直接往下掉,运动机构需要考虑防尘 图示是加完料的匣钵

图中是加完料的匣钵

图中是加完料的匣钵

网友:
在匣体反转后,底部的毛刷能不能改为大流量的气流冲刷?运动部件上设计可伸缩的防尘护套。

网友:
做一个机构 沿着桶内的内壁扫一圈。

网友:
匣体可以不动,专门设计一个粉尘收集机构。

网友:
可以改成真空抽取,核算下材料密度、粉尘颗粒大小,选个合适的真空发生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