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G44指令?什么场合用G44比G43更适合?

楼主(2018-11-24):
我从来没用过G44,也没见过谁用G44,不知道这个指令有什么价值?

请教:谁用过G44指令?什么场合用G44比G43更适合?

网友:
你很钻研, 没法回答你

网友:
这个问题提的好!
总算有人问这个指令了
QQ:2682721362

网友(点评):
大侠在贴子回答即可

网友:
一般刀补值都是负值吧,改成正值就能用G44了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刀长都是正值,用G43,

网友A:
G43 ZˍHˍ;补正号码内的数据为正值时,刀具向上补正,若为负值时,刀具向下补正。
G44 ZˍHˍ;补正号码内的数据为正值时,刀具向下补正,若为负值时,刀具向上补正。

网友B:
指令含义描述不复杂,具体用在哪里?什么时候调用?这才是关键!
目前这个指令基本上被其他指令替代了,但早期这指令在有些机床上很管用的。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举一个例子说明吗

网友:
五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3 ZˍHˍ;补正号码内的数据为正值时,刀具向上补正,若为负值时,刀具向下补正。
G44 ZˍH ...

我只用G43,我见过的人也都只用G43,不明白G44存在的价值,不知道什么场合用G44比用G43更适合,

网友(点评):
您那z轴机械原点在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令含义描述不复杂,具体用在哪里?什么时候调用?这才是关键!
目前这个指令基本上被其他指 ...

大侠能举几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