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内部齿轮断齿图片

楼主(2018-11-24):
我公司购买的江苏某厂生产的减速器,主要用在化肥制粒机上的轧辊传动上,在化肥厂用的过程中出现断齿现象,以下是我用手机照的相关断齿图片,希望有经验的老师傅多多发言,从现象看本质,能否查明原因。。。

网友:
能不能问只要厂家要下他们单个齿轮的零件图纸?看看齿轮的材质和热处理,然后发上来。

有几个齿轮出现断齿现象?

出现这问题后,跟厂家联系了吗?厂家怎么回复的?

网友:
这张照片没看懂,主要是锈迹那部分。这是你意外弄得还是减速箱打开后就是这个情况?
你这是开式,还是闭式减速器?
是钢件还是铁件?
你这几张照片是一台减速器的吧?
用了多久了
第一个感觉就是用的够狠的。另外减速器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特别是热处理,很成问题

看锈迹右面,节线到齿根区域磨损比较严重,但是抗弯曲似乎还有很大的富裕量
这个齿轮能不能再从不同角度拍几张照片,注意反光。是不是齿根都磨出沟了?看不清。

网友:
从这张照片看,你们在减速器已经出现崩牙、断齿后,又用了一段时间。说实在的,你们企业也有问题

网友A:
看上去像是硬伤,和它配对的齿轮,在同样的部位(齿宽方向)应该也有。如果是,这应该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也就是下面的照片左侧。那根轴是输出轴,最后一级。是减速器?

网友:
从断口看,齿轮的材料没有问题,厂家质量是有保证的,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网友:
这无疑是轮齿被掰断了,但是还有好多白点,看不清楚是什么。能不能再对这个齿轮,从正上方,两个侧面(轴线法向),沿轴线,各照一张。特别是亮点好像还不小,好像还有深度。还有和它配对的齿轮也再照一张
另外,除了这个齿轮,别的齿轮有没有相同的情况?

不知道呢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假如要找制造厂的毛病,这张照片和3楼的那张照片,需要仔细分析

网友:
化肥制粒机,应该不算重载吧
另外,减速器的外型尺寸介意透露吗?

网友:
双出轴是怎么回事?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按说,标准减速机不会这样,一定是意外,有东西掉进去了

网友:
我怀疑是二轴大齿轮加工精度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疲劳断齿

由于轮齿根部在载荷作用下所产生的弯曲应力为脉动循环交变应力,以及在齿根圆角、加工刀痕、材料缺陷等应力集中源的复合作用下,会产生疲劳裂纹。裂纹逐步蔓延扩展,最终导致轮齿发生疲劳断齿。

网友:
建议从三个方面分析
1)设计
是不是等强度设计,从照片上,应该不是。理由是从照片上看到有一个齿轮有点蚀(或者胶合)
等强度设计分三个层次:单个齿轮、一对齿轮、各个减速级之间,都是按照等强度设计。你可以大致核算一下
从照片看不出来锥齿轮有什么问题,那就看后面几个圆柱斜齿轮的减速级。
减速级之间:可以通过等比例分配速比,达到等强度,有公式,上网能查到。或者量一下那几个减速级轴的中心距,看看他们之间的比例是不是一样(即便一样,也不一定就是等强度设计。如果不是则肯定不是等强度设计)
单个齿轮、一对齿轮:可以计算出等强度的临界齿数作为设计准则。公式在网上也能查到。等强度临界齿数意思是这个齿数正好使得轮齿的抗弯曲和抗接触能力相等
2)制造
重点看热处理,齿面硬度是多少是否知道。当然,前提是你有图纸。没有的话看断面有没有一层高频淬火的痕迹,轮齿表面有颜色深的一层,发黑,中间颜色浅。这种情况是硬齿面。没有大概是软齿面。另外特别要留意看看是用钢材还是铁。钢材钢材和铁能分出来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煤油使劲刷洗零件表面,直到露出本色。钢纹理细,铁很粗。还有一种方法是在砂轮上磨,火花分叉多的是钢。这些需要经验。
另外,我提到的白点,不知道是不是裂痕的起点。不过从照片上看不出来。如果出现裂纹长大,起点处应该磨的比较亮;当然如果是突然断裂,则没有亮点。从照片看好像是突然断裂,应该是使用不当。这些是猜测
至于加工精度,我觉得箱体最值得怀疑。几个轴孔精度不对;还有一种可能是加工后变形。所以问你减速器外形尺寸(齿轮箱越大越容易出现加工后的变形,很严重)。问题在于这个凭眼睛看不出来。
3)使用
使用有问题,这点可以肯定
一个是有个轮齿断口都磨圆了,磨亮了。肯定是轮齿断了以后还在工作。是不是没有每天检查?
一个是有个齿轮齿面上有硬伤,可能是齿轮箱里有异物,比如崩下来的铁削挤进去了。这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硬伤,和它配对的齿轮,在同样的部位(齿宽方向)应该也有。如果是,这应该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

这个减速器是用在化肥制粒机上的辊压部分,最后输出来的两根轴是和辊压机的两个轧辊通过联轴器联结,旋转方向相反,输入到辊压机中挤压化肥块所用。现在这个减速器断齿的原因还未查清楚,不过已经过了减速器的保修期了,具体的维修方案还未确定。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比较共性的,挤压的化肥原料有很多的杂质,挤压过程中震动非常大。

网友:
有可能是轴承坏了,没有及时更换,导致齿轮断齿,断齿之后还继续用,酒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接触痕迹看,是偏向一边,应力集中到一侧造成断裂。需要校核齿根弯曲疲劳强度。

网友:
润滑不好!齿面有胶合的

网友(2018-12-25):
坐等高手

网友(2019-01-31):
楼主好,我是弗兰德授权代理商的销售人员。
打齿的原因有很多,如减速机安全系数小,瞬时冲击过大,齿轮的热处理不合格等等
还有就是润滑油标准不合格且长时间未更换也会造成打齿。
润滑油标号过低或者失效后继续使用,容易造成齿间混入杂物,进而导致硌伤,点蚀打齿

网友:
轴承压盖松了,轴向窜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