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位五通电磁阀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11-24):
为什么气缸须垂直运动时一般用中泄式五通阀,选用中压式五通阀前提是气缸要水平安装?

网友A:
是不是与自重的背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与自重的背压有关?

中压时可能要考虑自重和负载,中泄时不是这原因,查了查有时需要它中停时不受气压影响能自由调节。

网友:
就是和运动方向无关,选择哪种形式由是否自由调节决定?

网友B:
垂直运动时一般用中泄的吗?不是用保压的来防止断电吗?中泄的一断电就砸下来了

网友:
把三位五通阀的中位机能符号发上来,或者把三位五通阀和气缸连接的示意图发上来。

网友C:
要按动作要求选,不是安装位置

网友D:
和安装位置没关系。
三位五通电磁阀.有三种形式.中封.中泄.中压
这三种型式在两个线圈分别通电的情况下.效果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连接上气缸.并且两个线圈都不给电的情况下.
简单的说:
中封:在两个线圈都不给电的情况下.气缸前腔和后腔的压力保持在最后一个线圈失电后的状态不变;进气口关闭;排气口关闭.(长时间处于此状态,由于各连接处有微小泄漏,这种平衡慢慢会被打破.)
中泄:在两个线圈都不给电的情况下.气缸前腔和后腔都无压力.进气口关闭,气缸前后腔内的压力分别经电磁阀两个排气口排出.
中压:在两个线圈都不给电的情况下,气缸前腔和后腔的压力保持在最后一个线圈失电后的状态不变,并持续给压,使气缸前腔和后腔压力与进气端压力一致;进气口打开;排气口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运动时一般用中泄的吗?不是用保压的来防止断电吗?中泄的一断电就砸下来了

中泄时电磁阀断电时,气缸在中停位置两段气管和外界相通,不受压,而中压时电磁阀中停时,气缸两段还会给压,如果它垂直安装,气压突然断了就会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按动作要求选,不是安装位置

确实主要看动作要求,但安装位置有时也要注意吧,例如,垂直安装气缸时,选中压时电磁阀就不行,如果气缸要垂直安装,且电磁阀断电时,气缸要处于不受压状态,这时中封式也不合适,只能选中泄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安装位置没关系。
三位五通电磁阀.有三种形式.中封.中泄.中压
这三种型式在两个线圈分别通电的情况下. ...

嗯,你说的这些原理我都了解,但有时候也得看安装位置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