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重孔的定义

楼主(2018-11-24):
工作中,常常会遇到打减重孔,各位大神知道减重孔怎么打才是合理的,从理论上有没有什么系数可以提供,而不影响整体刚度

网友A:
在满足零件强度、刚度的前提下,对于几何形状规则的零件,可以设计对称结构的减重孔来减少零件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满足零件强度、刚度的前提下,对于几何形状规则的零件,可以设计对称结构的减重孔来减少零件质量。

满足零件强度、刚性前提,这个就是个需要去应力分析的,实际简单点的理论系数,比如长宽厚为200*100*10尺寸,我两边对称开50*50的孔,那么就会有孔边系数比,宽度方向50/25边距=2,也是两倍的关系,这个减重孔是否合理?我想知道这么个相对的系数关系,是否有理论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足零件强度、刚性前提,这个就是个需要去应力分析的,实际简单点的理论系数,比如长宽厚为200*100*10尺 ...

要可靠、准确一点,就用软件跑一下,比如solidworks simulation

网友:
留材料时,几个尺寸不能比其他地方小

网友B:
不影响结构强度的情况下,减重还是要科学的,如果是旋转工件的减重,可要考虑零件的平衡

网友:
首先不能影响零部件的强度和刚度,比如零件壁厚不能太薄等。

网友(2019-02-27):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结构强度的情况下,减重还是要科学的,如果是旋转工件的减重,可要考虑零件的平衡

您好,您有书籍能证明您的理论吗?急需

网友:
根据材料力学的知识,一般中性层附近的材料可以挖掉减重,但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及有限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