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加工板材700*600*9mm,平面度0.2厚度公差10丝,总是变形怎么办,5块有1块

楼主(2018-11-24):
700*600*9mm变形有时候0.5mm,一般都是控制在0.2
板材退完火,从11mm厚度加工到9mm,厚度控制了变形又来了很烦,变形控制不住,一块板子几千块,几乎一批6块 每次都要写质量让步放行。
夹具是两头顶住加工的,刀是160的盘刀,机床是数控龙门铣床。
本来是磨床加工的,结果磨床吸住加工好了,尺寸是保证了,平面度都是超差,以前都是磨床加工,后来有平面度要求,改铣床精加工,烦......
材料是   钼
有什么好的加工解决方案吗?

网友:
夹具顶的力太大?改压的试试

网友:
制作工艺孔压住,可以吗

网友A:
退火后  是直接加工   有没有去除应力????

网友:
建议在热处理后再增加一个矫形工序。

网友:
吸盘吸住加工可能要好些,薄板加工一般都容易变形

网友:
用吸盘能好点,精加工时余量要均匀,盘铣刀刀片要锋利点,尽量减少切削阻力,板子太薄,变形是必须的

网友:
减少一次加工量,多翻几次面会好一些,这样多次释放材料应力,

网友:
向你们老板推荐冰冻盘,这个既可以降温,又可以吸住工件。

网友B:
平磨保不了平行度、平面度?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磨保不了平行度、平面度?不会吧。

磨出来后板子就变形了,磨床是吸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出来后板子就变形了,磨床是吸盘的,

应该是板材有应力,应该消除应力后再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火后  是直接加工   有没有去除应力????

退火有去应力的能力吧?

网友(2019-03-21):
加一道工序,整平. 板子尺寸裁到后,磨一下两面,适当留余量,用两块厚的平的板夹起来,可以一下夹多张,放到退火炉中加温,炉冷...温度不同材质的钢材所需的有所不同,自己试验吧.

网友:
这么大的薄板,无解!

网友:
磨床加工后平面度不行?是变形引起的平面度不行还是本身加床的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板子,顶着加工,确定顶的过程中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