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画蜗轮

楼主(2018-11-24):
SolidWorks 如何不用插件画蜗轮 ,纠结好几天了 ,搞不懂

网友:
不要怕费事就好画了呀!

网友:
SW有这个插件的,输入参数可以一键生产!

网友:
是啊,有插件的。

网友:
谁有涡轮插件,能分享吗?

网友:
这个很简单呀,根据蜗轮的螺旋角计算出螺纹线的螺距,然后扫描,再然后矩阵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用的麦迪工具集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