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种扎线的玩意

楼主(2018-11-24):
各位好,我看韩国人的设备上,固定表面线束时是把线束和一根多孔的铝条扎在一起,感觉挺好的,但不知道铝条叫啥?有谁知道?有了这和铝条可以少打点孔了。

网友:
你说的不会是不锈钢扎带吧?

网友:
是这种吗?一个是塑料的,一个是不锈钢的。

网友:
类似于卡箍吧,其实气缸的磁性开关固定也有这类方式,名字叫钢条扎带。

网友:
我们也是叫卡箍

网友:
我们叫扎带,但是我们用的塑料扎带得剪断才行,不知道那种不锈钢的怎么才能不用它

网友:
元件安装轨道不是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