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视频中的这个结构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8-11-25):
这是一个自动收卷的机器,材料停着不动的时候,收卷轴仍然在旋转,这是怎么做到的?在6秒左右可以看到。

网友:
1.从视频上看这种结构很难做到同步收紧收卷,上面切割剥离的长度不会同步在下面卷轮上同步收卷收紧,因为收卷直径会逐渐增大必然带来同步问题,极有可能初步卷完后收卷会是松的,而视屏中看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构。
2.所以可以推断下面的收卷轮极有可能是独立电机带动的,看到的“材料停着不动的时候,收卷轴仍然在旋转”可能是收卷轴在做进一步卷料的收紧动作。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上面收卷是收废料的,只要料不断,松紧没有关系,下面才是最关键的,材料停的目的是为了裁切,不是为了进一步收紧。

网友:
通常收卷废料处设置力矩电机,力矩电机有一个特性是可以堵转。

网友:
用伺服电机,设置在力矩模式,貌似可以做到。

网友:
很多绕线机构都是这样的,弱阻尼,防止拉断。转轴和绕线轴之间间隙比较大,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我的第一想法也是这样,可是找不到相关资料,应该百度方法不对吧;自己也想不出具体结构该如何,老铁可否给点提示吗?

网友(点评):
有一种绕线轴两端有弹簧,和转轴之间形成软连接,阻尼可调

网友(点评):
还有用几个轴承的,反正就是增加阻尼

网友:
积放滚筒啊   轴两端有弹簧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搜了一下,意思是靠弹簧的预紧力来定滚筒的松紧?

网友:
滑差环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网友(点评):
有没有介绍发份

网友:
经常用这种机构

网友:
可以上个详图看看嘛

网友:
驱动轴装摩擦打滑机构,超过一定扭矩就打滑

网友:
高级的,可用磁粉离合器

网友(点评):
磁粉离合器用在这种结构上不怎么好,因为离、和不会那么及时,对收卷质量会有影响。

网友:
你这个收料的,裁切下来的料是一块块的,怎么能绕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