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磁开的问题

楼主(2018-11-25):
比方说我气缸搭的模组,气缸上不装磁开,而在外部通过接近传感器来检测到位信号,这个对使用场合有什么要求

网友:
这个效果是一样的,楼主是电气,还是机械设计?

网友:
找接近开关的资料看看,看它对安装和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

网友:
不晓得哎 基本用的都是磁簧

网友:
见的比较多的是无杆气缸,很多用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类似于模组的应用。当然有用磁性开关的。

网友:
磁性开关省空间。安装方便。你装接近开关,需要购买或自制开关支架,安装难看,还额外增加成本。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使用呢?是研究还是好奇?

网友A:
磁性开关不可靠,容易丢信号,建议用接近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性开关不可靠,容易丢信号,建议用接近开关

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什么场合?

网友:
具体得看你要什么效果的检查,接近开关检测到位时比较精准的,磁开检测的位置长点

网友:
现在一般气缸都设计磁性传感器安装位置。如楼主描述想采用接近传感器来检测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一般分为电感式与电容式,对检测材质有一定的要求(金属与非金属之分),输出方式有NPN与PNP.具体你可百度一下很清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什么场合?

基本上全自动的产线设备在多年的使用后发现,磁性开关经常螺丝松动或者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无信号。导致整个设备的停线报警。一般联机的整线设备尽量不用磁性开关。高端客户对磁性开关也提出明确要求,不允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全自动的产线设备在多年的使用后发现,磁性开关经常螺丝松动或者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无信号。导致整 ...

螺丝松动这个确实有,尤其是气缸缸径较大,振动比较频繁时(如反复冲压)
至于突然没信号这个实际项目中还没遇到过,以后我留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