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宏内嵌和快速运行

楼主(2018-11-25):
最近使用SW出图较多,从网上搜索到图号分离的宏,还有一个通过方程式自动图号分离的方式,方式很简单,过程如下:
1.在零件的属性里面添加宏代码到任意一个属性值中,宏代码内容只有一行,就是更改属性值;
2.在方程式中新建任意一个名字的变量,变量值引用步骤1中的属性名;
3.更新文件;

经过分析,实现原理是,当文件更新或重建时,会先更新方程式,然后方程式就会将零件属性里面的宏代码运行。当属性里面的宏代码运行的时候,就将需要的属性值更改完成。附图如下。
宏代码: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零件代号",Left(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零件名称",mid(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1,Len(Part.GetTitle)-7-InStr(Part.GetTitle," ")))

注意,文件夹选项里面如果隐藏后缀名需要吧第二行代码的-7去掉。

上述步骤很有意思,也很有扩展性,比如讲宏代码写成msgbox("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会在更新的时候弹出对话框,再换成其它的宏代码就会有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所以,不要轻易从网上下载东西哦

网友:
这样也行吗,看起来很简单,我的都是几十行代码的宏,每次需要读取零件属性才能进行图号分离的

网友A:
我用你的方法试验了一下,并没有起作用啊,更新文件,保存退出再打开,试了好多次也没有生效呢。
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没有用过这样的功能,第一次尝试。

网友:
没用过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你的方法试验了一下,并没有起作用啊,更新文件,保存退出再打开,试了好多次也没有生效呢。
不知道问 ...

这个文件试试,这是我用的,版本2017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下载了,打不开。

网友(点评):
我下载看看,没用过,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点评):
我打开为什么只是个焊接件,这个宏是在哪运行的

网友:
咦,怪事呢,用你的文件就可以更新。我自己设计的文件就不能自动。我的模板文件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8-12-5 16:10):
我上次就是直接复制的你的代码。这次用你的文件打开发现好使,我就把你文件里的代码拷进我的文件里了。结果竟然还是不好使!我要疯了,你的是2018版本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方程式或者属性名称或者宏代码哪里不对

网友:
此宏装配体无效

网友(2019-02-20):
10版的SW能用吗

网友B(2019-08-23):
我试了,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也不行啊

需要有在属性里面填写代码,在方程式里面引用宏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不 了

我也下载不了了@管理员

网友(2019-10-19):
解压缩错误  无此文件

网友(2020-06-03):
方程式没对上  我这用了很长段时间了

网友(2020-08-09):
19版的SW能用吗

网友:
谢谢大神无私奉献!!!!!!!!!!!!!!!

网友(2020-10-30):
似懂非懂是否适当放松的方式地方

网友:
而二分无乏味而我认为

网友:
爱仕达实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