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辊的结构哪种好

楼主(2018-11-25):
请问各位老师傅,这结构哪一种好一点。麻烦了

网友:
我倾向第二种,加工装配都好些,受力上区别不大。

网友(点评):
图二是交变径向力 材质不好的话 很容易断裂

网友(点评):
我觉得强度不是问题^_^

网友:
打叉的那种好

网友:
我们也是用打叉这种

网友:
用这种会不会更好点,这个主要是用模具导向上的

网友:
第二种,两端的轴做成一根通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