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电机的寿命,有没有大佬给一点思路?

楼主(2018-11-25):
1,电机24v正反转电机,电机正转带动丝杆使螺母运动到B点后自动断电,按一下按钮开关,使电机反转带动螺母到达A点后再正转又回到B点,以上动作为一个循环,请问要达到这么目的,A、B点各使用什么电器元件?频繁重复此动作,那么如何保护电机的寿命?
2,或者有没有大佬可以给我讲解一下如何用一个电机带驱动丝杆然后可以让丝杆螺母做直线运动?因为我要实现上面的往返运动首先需要螺母的直线运动!还有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上面的电路控制,似乎并不算怎么复杂,有必要用程序控制吗?

网友A:
丝杠螺母就是实现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螺母的直线运动,把丝杠两端用轴承支撑起来,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丝杠旋转,丝杠上的螺母就做直线运动。

在A,B两点设计两个接近开关,当螺母到达设计设计点,控制程序使电机反转,螺母就会返回。控制系统用PLC就可以做。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要考虑直流电机如何做到正反转,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螺母就是实现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螺母的直线运动,把丝杠两端用轴承支撑起来,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丝杠 ...

好的,谢谢,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其实我对机械比如电机和丝杆螺母的连接不是太了解,我的话更擅长软件上面的工作,而像这个设计感觉硬件上面的工作更多,似乎软件上面就是给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写一个让电机按要求正反转的的程序即可,是这样的吗?我现在非常想向你请教的是,我想大概把这个设计的主要工作做完,比如写程序,剩余的就是把这些器件找齐,然后再组装好,可是我有一些关于硬件方面的问题,那就是PLC连电机是可以直接连吗,还有要达到这个目的选择那类电机呢,是选择步进电机吗?你可不可以再稍微给我点具体的实施步骤呢?当然其实你上面说的那个思路我感觉已经很好了,我也很感激,我觉得我一边做一边再请教一些周围的人应该也可以完成吧,但是呢,遇到你们这些很懂这个的,我就情不自禁的想再多问一些。

网友B:
楼主是一个人就把电气和机械包办了?感觉楼主不是这行的,搞DIY吗?
把这个装置搭起来是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基本就丝杆配直线导轨或光杆。找个MISUMI的书看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写程序和接电路是电气工程师的工作,不管是用步进还是伺服电机,基本都要有驱动器,除非是带驱动功能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一个人就把电气和机械包办了?感觉楼主不是这行的,搞DIY吗?
把这个装置搭起来是机械工程师的工作 ...

谢谢指教,我是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只是目前水平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一个人就把电气和机械包办了?感觉楼主不是这行的,搞DIY吗?
把这个装置搭起来是机械工程师的工作 ...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回复成功,就重新回复一下,以表示诚意!我是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只是目前水平还不够,谢谢你的建议和指教。

网友:
光纤,行程开关都可以

网友:
这不是最最简单的电器自动化吗?你这是要从头学起啊,建议你不要搞设计了。

网友:
A点用个带自锁的继电器,负责触发和正负改变,B点断电后又会复位,根本没必要加代码啥的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