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齿轮中心距比标准大一点,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11-25):
两个1比1传动的正齿轮3模48齿中心距标准值144,现在搞完了发现中心距是144.35,比标准值大0.35。改的话工程量比较大,有没有其他方法解决。主轴是单向传动,转速每分钟150转,负载相当于两轮电动车。如果就这样不改对机械传动精度有没有影响,还有就是齿轮寿命会减少多少,刚毕业什么都不懂,求前辈指点

网友A:
重新加工2个齿轮。变位下,工程量应该不大 。你不改的话,啮合时,间隙很大,没精度, 而且啮合时,会有冲击  噪音大  寿命短

网友:
齿轮啮合中心距是可调的,不可能说两个都是固定的。不知道你怎么设计的,具体可以问问有经验的装配钳工。

网友:
变位齿轮

网友:
做一个弹性可调机构

网友:
标准中心距不能调就只好用变位齿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加工2个齿轮。变位下,工程量应该不大 。你不改的话,啮合时,间隙很大,没精度, 而且啮合时,会有冲 ...

其实也可以用其中一个齿轮的参数为基础,配出另外一个齿轮的参数。这样只需要重新加工一个齿轮就可以了的。

网友:
转速低,单向,可以将就用,没什么大的影响,最多间隙大一些而已。

楼主:
|军CSJ发表于 11-26 07:50齿轮啮合中心距是可调的,不可能说两个都是固定的。不知道你怎么设计的,具体可以问问有经验的装配钳工。
装配说不用担心,不影响精度和寿命

网友(点评):
中心距,是相当对于安装齿轮的孔间距,和你齿轮没啥关系,就是你给0.001MM精度也没用。照样需要调节齿轮。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11-26 09:53转速低,单向,可以将就用,没什么大的影响,最多间隙大一些而已。
装配师傅也这样说,说不影响精度,可这机器精度要求挺高,运转误差不能超过0.03

网友(点评):
运动误差跟间隙大小没什么关系吧,除非你要换向。运动误差跟齿圈径向跳动、公法线长度变化量、齿形误差有关系。只要这些误差不大,就没什么关系。中心距大点,只是啮合角发生变化,轮齿受力有点不同。

楼主:
|一展刀锋发表于 11-26 09:05标准中心距不能调就只好用变位齿轮了
变位齿轮不懂啊

楼主:
|军CSJ发表于 11-26 07:50齿轮啮合中心距是可调的,不可能说两个都是固定的。不知道你怎么设计的,具体可以问问有经验的装配钳工。
才搞清楚,原来这个装置齿轮中心距是需要经常调整的,经常调整滚桶的压力,调节范围在0到0.5毫米之间

网友(2019-08-23):
设计变位齿轮传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