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计一款新的指纹识别锁,寻求合作

楼主(2018-11-26):
市场上出售的指纹锁存在着以下问题:
1、售价过高
2、功能太复杂,安全性反而下降
3、安全逻辑混乱
4、能耗比较高

这几个问题有些是重合的。人们使用指纹识别锁的最主要原因是:使用方便,不需要随身携带钥匙,那么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还要设计钥匙孔?为了出故障时,有第二种解锁方式?用户之所以使用指纹解锁,就是为了不携带钥匙,所以这种解锁方式对用户本人没有意义。只对开锁公司或者梁上君子有意义吧。

这么一来,指纹识别锁的安全级别就下降到普通钥匙锁的级别。

市场上的指纹识别锁有高达四种合法的解锁方式,解锁方式越多,锁具的结构就越复杂,成本就越高,售价也就越高,然而安全性却是越低的。也就是说,这成为不顶用的高价玩具。

指纹解锁本身安全性是很高的,成本呢,一个扫描指纹的扫描头,一块芯片进行对比运算,一个电源连接动力装置解锁。我认为可以把指纹锁的成本降低到20元,售价不超过100元,安全性达到,指纹锁所应该达到的级别。

楼主:
怎么搞的?为什么说话题重复?我在论坛内搜索指纹锁的信息,没有啊

网友A:
电子零件都是捡的么,不要钱?软件开发也不要钱?

网友B:
停电了咋办?朋友暂住咋办?各种解锁方式是为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入户锁本身就很难防住专业贼开的,便捷性考虑的更多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零件都是捡的么,不要钱?软件开发也不要钱?

如果指纹锁能够大规模运用生产,电子零件的成本很低啊,当然设计时要尽量剔除不必要的东西。比如现在的指纹解锁还附带一个数字键盘解锁,这玩意儿就是没必要的多余结构,不仅降低了安全性,而且还使得电路设计变复杂,使用变繁琐。

指纹解锁的软件很成熟啊,还要开发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电了咋办?朋友暂住咋办?各种解锁方式是为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入户锁本身就很难防住专业贼开的,便捷性考 ...

朋友拜访,这当然必须是主人在场,主人解锁。
如果是朋友暂住,那就首先主人开门,指导朋友在门内设置记忆新的指纹。你要是想主人在美国,遥控授权朋友暂住,这个还是买那种不安全的高级别锁具吧。

停电不存在的,指纹识别锁具用电池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能耗太高,容易没电,而且不能使用普通5号电池。这些都是要重新设计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拜访,这当然必须是主人在场,主人解锁。
如果是朋友暂住,那就首先主人开门,指导朋友在门内设置记 ...

用直流电多,电池的很少。朋友来你有急事出去,扔他张卡就行了,免得输入和洗掉折腾的麻烦。有人手脱皮也是不适合指纹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电多,电池的很少。朋友来你有急事出去,扔他张卡就行了,免得输入和洗掉折腾的麻烦。有人手脱皮也 ...

如果用电源改直流电,那就不是更换一个锁具的问题了,用户购买锁具自行安装,对于普通用户有点难。

而且将来不想用了,拆除也费劲。

所以,我要设计的锁具,外观和普通锁具一样,可以简单替换。这样潜在的市场才会大。

朋友拜访,而自己有急事。那么拜访谁?拜访朋友妻吗?这是小概率事件,不是最广大的需求,不能因为极少数的需求伤害最广泛正常的需求。

如果是短期暂住(3天以内的),那就主人开门好了,那些使用钥匙锁具的人也会有朋友暂住的问题,这不算麻烦.

如果长期暂住(一个月以上的),那么录入和洗去指纹应该是必要程序。一个月暂住算是比较大的事情,花10分钟录入指纹可以接受。

手脱皮的用户,为什么还要买指纹锁?直接买密码锁或者仍然用钥匙锁就行了。

如果长期暂住的朋友正好是手脱皮的,那就需要更换锁头了。这就需要锁头更换操作足够简单。

网友B:
usb+小圆头接口,哪里麻烦了?一个城市有时有多个朋友,你白天出去,晚上就会自己回最好朋友家住。像青岛这样旅游城市,经常来亲朋好友,都是扔把钥匙让他们自己出去玩,哪有那么多功夫全程陪同。手脱皮的人不少,他们那手时好时坏,懒得人难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小圆头接口,哪里麻烦了?一个城市有时有多个朋友,你白天出去,晚上就会自己回最好朋友家住。像青岛这 ...

那不得拉电源吗?很多人家门上没电源线。回朋友家住的,即使是青岛这样的旅游城市能占整个市场的10%吗?还有90%市场还是钥匙锁。这些人之所以不换指纹锁的原因是什么?价格因素、安全因素、还有就是替换麻烦。

网友C:
小米的指纹锁众筹999  零售1399 新做的话要看这个能不能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指纹锁众筹999  零售1399 新做的话要看这个能不能干出来

早上看新闻也看到小米众筹了,可见这东西有利可图啊。

网友:
楼主的锁有市场,价格优势明显

网友D:
看了下你说的 好像别人都没有你聪明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你说的 好像别人都没有你聪明似的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念头,谈什么创业,不如啃老到死吧。反正这天下的事情都有比你聪明的人去解决啊。

网友D:
你说的这个项目之前有人走高端的路线 不过很遗憾失败了  之前是在苏州××硕后来生产线拆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项目之前有人走高端的路线 不过很遗憾失败了  之前是在苏州××硕后来生产线拆除了

高端的原因是:芯片都是买的,然后功能向多样化发展。成本根本压不下来,最后必然售价高昂,产品不被消费者接受。纯粹靠着资本推动,不黄才怪。

小米众筹的1399我看价格还是贵。

手工diy我说的那种指纹锁,成本大约50元,如果规模生产,成本压低到20元才够理想。这时候,你想参与市场竞争,怎么着也是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不想自己做,可以卖专利啊。你看小米买不买?我主要是对锁芯这一块不熟悉,我想整个去除锁芯,反正也不用钥匙。

指纹验证通过之后,一个插销弹开,然后按住把手将锁头缩回。(锁头缩回的动作会耗费比较多的能量,所以是主人手动操作的。我现在缺一个最节省能源的弹开插销的方案。)

不想用电机,更不想用步进电机,这都是成本。

楼主:
去除锁芯,仅用把手就能拧回锁舌。

指纹芯片的作用,读取,验证指纹,然后弹开插销,使得把手能够转动。

如果验证不通过,那么插销就会阻止把手的转动,导致锁舌无法缩回。这种锁,再高明的开锁公司也没办法在不破环锁的情况下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