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装配下如何关联运动

楼主(2018-11-26):
如图,一个气缸连接一个力臂。气缸推动力臂旋转,气缸右下角的轴是固定的。这种图在ug装配里怎么设置运动?怎么让气缸伸长旋转的同时力臂旋转?

网友:
你不要完全约束,只要那个力臂和气缸同轴外加一个侧面重合就好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