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配置会被自动锁定不被修改

楼主(2018-11-26):
solidworks批量配置零件信息,修改过一次激活之后,特征的第一个尺寸都被锁定了,没法再继续修改,有大神知道如何解决么?

网友A:
系统已经跟你说了,你用了设计表驱动尺寸,要改的话要去设计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已经跟你说了,你用了设计表驱动尺寸,要改的话要去设计表改。

还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