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新电机输出端轴断,求大神分析原因

楼主(2018-11-26):
新电机,平时运转平稳,电流负荷也正常,突然电机轴就断了,设备转动部分也没有问题,大神能分析下原因

网友:
电机轴也能断,哪个品牌的电机

网友A:
还是要看载荷设计、计算,看现象是典型疲劳破坏!

网友:
轴对中是否没做好

网友B:
可以先从这儿排除,

网友:
客户给电机输出轴配皮带轮时,由于带轮太重或皮带安装太紧或联轴器安装不同心,都会导致电机在运转过程中,电机输出轴持续受变应力作用,这种应力对轴产生弯矩最大值在输出轴轴承支点附近,反复冲击引起疲劳,使轴逐渐产生裂纹,最终完全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载荷设计、计算,看现象是典型疲劳破坏!

这个和厂家热处理上面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从这儿排除,

这个是三角带传动,不是直连的,三角带安装时都两侧皮带轮都调正了

网友:
拿出去做断口分析,这是索赔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