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挤压齿轮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8-11-26):
  各位,我正在加工一个冷挤压半轴齿轮,这个盘处始终要裂,有时候又很好?各种原因我都查过了,现在怀疑是原材料出问题了,不知道大家挤压齿轮类产品对原材料有什么要求呢?或者说用的哪个厂家的热轧棒料好些?我现在选用的就是一般厂家的材料(反正价格合适就好)

楼主:
这个是图片!

网友:
用磷化液么?用就推荐个朋友给你,这个行业绝对专业!

这个朋友经营磷化液、圆盘锯,帮客户解决冷挤压、冷精锻加工中的问题,从业数十年!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类型的冷挤压设备,是液压机还是摆碾机?
主要从以下及方面找原因:
1 材料杂质
2 材料退火有没有做好
3 模具齿根入口修磨有没有做好
4 毛坯是几次成型?工艺是不是要改进下。
5 表面处理,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磷化、皂化有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