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如何实现整圈旋转

楼主(2018-11-26):
请教各位大神,我现在计划做个高速冲切类的机器。这种机器我以前有做过,不过速度不快,因为我的凸轮是正反转的。我不知道改如何设计从动轮自复位机构,是光靠弹簧拉住,让凸轮跟从动轮一直保持贴合在一起就行?

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就此谢过

网友:
是谁要整圈转?工件?凸轮?

楼主:
|初霁晴空发表于 11-26 11:40是谁要整圈转?工件?凸轮?

凸轮要整圈转

网友:
听不明白   凸轮大多数不是朝一个方向转吗?盘型凸轮  或者双推轮  都行  不一定要靠弹簧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11-26 12:58听不明白   凸轮大多数不是朝一个方向转吗?盘型凸轮  或者双推轮  都行  不一定要靠弹簧
嗯,一般凸轮是朝一个方向转的,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做自复位,怕整圈转会卡死,所以目前只是转半圈然后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