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命名

楼主(2018-11-26):
VMC = 立式加工中心
后面数字是x轴的最大行程和y轴的最大行程

那么相对于的卧式加工中心如何命名呢?前面的字母是什么,后面的数字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型号一般是根据工作台台面大小来命名,如50卧加,50代表500台面。

网友(点评):
请问前面的字母一般是什么

网友:
HMC

网友(点评):
请问各字母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Horizontal machining center

网友(点评):
谢谢,这是日本和台湾这样命名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日本和台湾命名。。。这组英文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卧式加工中心的意思。。。

网友(2019-04-26):
对于车床和加工中心,基本概念:加工中心 MC 、 立式 VMC、  卧式 HMC ;   车床 TC  同样 立式 前加V  卧式前加 H   。再就是公司不同命名的方式不同了,我们公司:
车床(TC):AW轮毂专用机、L加长床身型、XL超长床身型、M带动力铣、G排刀式刀座、TT(Twin Turret)双刀塔、S带副主轴、W双主轴等
加工中心(MC)就没那么多命名了,大多后面数字是工作台尺寸最小的数,或者行程,参考样本就摸索出来了,以上只是参考,具体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