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背隙问题,一直选型都模模糊糊的

楼主(2018-11-26):
比如,我选择一个10的减速器,背隙3-5弧分,丝杆连接丝杆导程5mm,直径12mm。按道理说换算到丝杆上面误差机会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像这种计算,感觉感觉那里有问题

网友A:
看干嘛的   精度要求不高 300弧分  也没事   芯片行业都要求0弧分的  你再想想可以忽略不计不

网友B:
我们的设备要求RV减速机都在1弧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设备要求RV减速机都在1弧分。

要求1弧分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为什么是1弧分不是2弧分3弧分

网友(点评):
是减速机本身精度,和你选型计算没关系。看看RV减速机的选型样册,也可以计算,一般我们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干嘛的   精度要求不高 300弧分  也没事   芯片行业都要求0弧分的  你再想想可以忽略不计不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计算的,弧分在我机械机构上转化为直线运动后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