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怎么在圆柱面上切弧形的槽

楼主(2018-11-26):
想在圆柱面上切一个图示的一个槽,但是用扫描切除每次扫描的时候都会扭曲,实体扫描草图扫描都试过了,扫描出来的都不是和圆柱的轴线垂直的,我需要的是扫描出来的槽和圆柱的轴线垂直,求救大神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A:
我没太理解,但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把扫描路径包覆在圆柱面上,难道你没有

网友:
就扫描切啊,你想搞复杂点可以做冲压模切

网友:
草图包覆-扫描

网友:
另個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

感谢大神,我想做这总底面不是平面是半球形的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太理解,但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把扫描路径包覆在圆柱面上,难道你没有

感谢,扫描路径已经投影到圆柱面上了,就是扫描完之后的是扭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扫描路径已经投影到圆柱面上了,就是扫描完之后的是扭曲的

建議一段一段實体掃出

网友B:
再參考 一個路徑的實體掃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參考 一個路徑的實體掃出

真的是非常感谢,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