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滚筒设计选择

楼主(2018-11-26):
各位前辈和社区朋友,我想请教个问题。关于轴设计问题,如图,轮面有压力,上下滚筒压着薄膜运动,电机功率3.7kw,转速150rpm,扭矩大概230NM。请问,扭矩输入段是靠近齿轮好,还是远离齿轮好?因为轮面也是工作面,而且轮面到两个轴承位不对称,稍微偏一遍30mm。

请问是方案一好,还是方案二好,请简单或详细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难道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从弯矩和转矩应力角度分析吗?

网友:
我觉得1方案好点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通轴?这样能保证同轴度?另外“轮面”是指哪个面?就是喜欢这样答非所问。。。。。。。

1. 从受力考虑
    230N·m的扭矩不小了,动力输入要克服的是薄膜的拉力还是齿轮之间的扭矩?扭矩主要由齿轮产生,还是齿轮皮带靠近为好;扭矩主要由薄膜产生,,那关系就不大了。
2. 从安装维护考虑
    皮带轮和齿轮都放轴承座的外面,也就是分别装在滚筒的两端,应该更容易安装和维修。
3. 从其他考虑
   考虑滚筒两端的轴加工不同轴或者由于长期使用造成不同轴,那么轴承最好是调心轴承,但是调心轴承会造成齿轮间中心距变动,这个影响就不好说了。

网友(点评):
不通轴确实会带来诸多问题

网友(点评):
滚筒不都是两个端盖焊接上去的吗?那种需要装轴承的滚筒才会装通轴的。滚筒的轮面之间这么大,一般强度都会比两端轴头高

网友(点评):
菜鸟请教,啥叫通轴

网友:
两边都可以,影响不大。选近不选远,按常规做吧,选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通轴?这样能保证同轴度?另外“轮面”是指哪个面?就是喜欢这样答非所问。。。。。。。

1. ...

这个是滚筒,不是张紧辊,不需要做通轴,,同轴度是大车床车出来的,同轴度不超过0.02mm。
1、总共是两个滚筒夹着薄膜往公切线运动,齿轮的扭矩是传递给上滚筒齿轮,所以轮面和齿轮都有阻力。
2、齿轮放里面是设备需求,不得已而为之。
3、两边的轴是同一个工位加工,不存在同轴度偏差太大问题。这个设备的选用这么大模数的齿轮就是希望中心距可以移动10mm也可以同步。
另,看你的回复,你没有接触过滚筒类的机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滚筒,不是张紧辊,不需要做通轴,,同轴度是大车床车出来的,同轴度不超过0.02mm。
1、总共是两 ...

1. 根据你的描述,上面的滚筒是被动转动吧,如果上下两个筒夹紧了薄膜,驱动筒转动,另一个压紧筒没有齿轮是否也会转动?那么齿轮需要传递多大力?2. 如果结构没办法,那就只能放里面了
3. 一次加工能解决同轴度,但是焊接件,又传递这么大扭矩,还是存在变形的风险,用通轴成本的增加跟潜在的风险就要看怎么取舍了

对于滚筒机我不了解,但是我说的是机械通用的问题。

沟通到此,不再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根据你的描述,上面的滚筒是被动转动吧,如果上下两个筒夹紧了薄膜,驱动筒转动,另一个压紧筒没有齿 ...

上下滚筒是需要同步的,才会采用齿轮结构,所以基本上可以看成,轮面需要一半的扭矩,齿轮需要一半的扭矩。
滚筒是先焊接再加工,如果会变形是加工工艺和材料强度,热处理问题,不需要探讨吧!
我探讨的是同步轮装那一边好。

网友:
2吧,好像没什么差别,

网友:
应该是离近点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通轴?这样能保证同轴度?另外“轮面”是指哪个面?就是喜欢这样答非所问。。。。。。。

1. ...

轴和筒都是分离的,大直径滚筒这样可以减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通轴?这样能保证同轴度?另外“轮面”是指哪个面?就是喜欢这样答非所问。。。。。。。

1. ...

不好意思,请教下,你们说的通轴是什么意思?是没有台阶的光轴还是一整根的轴?轮面是说滚筒的摩擦面吗?

网友(点评):
通轴指一整根轴和无缝钢管焊接在一起。这个滚筒是包胶的,轮面指包胶面,即滚筒工作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请教下,你们说的通轴是什么意思?是没有台阶的光轴还是一整根的轴?轮面是说滚筒的摩擦面吗? ...

谢谢,通轴就是拿一整根轴贯穿空心管再焊接是吗?这样的目的是保证同心度还是担心焊接受力不够?
两端分开焊接的以前我做打印机的硒鼓的时候用到过,我们叫摩擦焊接,后续我们有二次加工两端,同心度一般0.05内没啥压力,焊接破坏力跟你轴的大小有关系,以前我们打印机三十公斤没压力。

滚筒我知道,我们设备配套的物料运输车都是滚筒传递的,你的结构跟我们差不多,但我没用过那么大的齿轮去传递动力,我一般用链轮+链条,力小的直接同步轮+同步带,你这个用那么大的齿轮可能负载大吧,反正我们1000*1000*2mm的钢板我都是用链轮+链条。

网友(点评):
你可以做有限元分析,一看就知道那里是应力最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通轴就是拿一整根轴贯穿空心管再焊接是吗?这样的目的是保证同心度还是担心焊接受力不够?
两端分 ...

轴类零件都是外圆受力的,加个通轴不如把壁厚加厚点。所有滚筒都会焊接好再加工的,通轴与否跟同轴度没关系。

网友(点评):
因为看到你们在说要不要做成通轴?所以问问做成通轴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没多大区别吧,轴抗弯能力不够的话哪短都不行

网友:
选择2.受力好,自己可以画画受力图和扭矩图就知道

网友(2019-02-28):
近一点要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