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26):
遇到一个难题,不都是说的平面度吗   这个怎么是水平度  而且数值是0.75:1000   这个换算成平面度是多少啊

网友A:
第一次见,坐等大神。

话说楼主也是大连的?可以认识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坐等大神。

话说楼主也是大连的?可以认识一下啊

我是温州的,,  只是给她家的东西做个配件

网友:
这个是建筑安装术语吧。对于板材或加工件,面积比较大的板材或加工面,机械设计里面有关于平行度平面度之类的标准标注。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B:
这是设备安装要求,也就是说设备安装时对水平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备安装要求,也就是说设备安装时对水平有要求。

学习了。

网友C:
把水平仪放置法兰口上过心处,360度转动放置,找到水平误差最大值的方向,读取数值。再根据法兰的大小决定读数是否满足0.75/1000的要求。比如法兰直径500,那读数就不能超过0.75/2

网友:
学习了,高手真多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水平仪放置法兰口上过心处,360度转动放置,找水到平误差最大值的方向,读取数值。再根据法兰的大小决定 ...

哦    这个要求还吓得我们以为这么大的东西平面度只有0.05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这个要求还吓得我们以为这么大的东西平面度只有0.05呢

此项通常为是设备安装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水平仪放置法兰口上过心处,360度转动放置,找到水平误差最大值的方向,读取数值。再根据法兰的大小决定 ...

正解

网友(点评):
在一定情况下,正确掌握和执行术语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