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冲击严重

楼主(2018-11-26):
带导杆气缸冲击严重,缸径50的。SMC没有气缓冲的,伸出去时,外置缓冲器不好装,如果从气动方向入手,有啥好办法不?溢流阀效果好不

网友:
外置油压缓冲器

网友(点评):
伸出状态自由的 没地方转油压缓冲

网友A:
1. 外置油压缓冲器,空间不够的用减震垫;
2. 气缸节流阀,但会影响节拍速度;
3. 降低进气压力,但会影响做功。

网友(点评):
1、不用考虑了,我气缸上面就一块板,装2个吸盘,没地方装油压缓冲器了,如果有那种拉伸的油压缓冲器就好了。 2、节流阀目前试了,还是有冲击。 3、进气压力不能调多少 已经买了几个溢流阀做背压,不知道效果怎么

网友:
要不换换气力可,气力可有缓冲装置,在气缸内

网友:
有带气缓冲的导杆气缸的,再加工外置油压缓冲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小缸径的没有气缓冲了 而且已经买了 伸出是自由状态 没地方装油压缓冲器

网友:
在气缸上加传感器,厂家有卖的。设置在气缸最大行程位置之前,当气缸活塞通过传感器时,控制换向阀导入节流阀,使气缸排气量减小,实现气缓冲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外置油压缓冲器,空间不够的用减震垫;
2. 气缸节流阀,但会影响节拍速度;
3. 降低进气压力,但会影 ...

基本就这些方法了,

网友(点评):
我是想外接一些东西,特别是从回路考虑,其它方法都可以忽略了,东西已经在现场了,改动量不能太大

网友:
可以试试管式直线电机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要么换带气缓冲的,要么想办法加油压缓冲,再不济拆开气缸在活塞杆上加聚氨酯圈做缓冲。

网友:
最好把整体结构画个简图或者拍个照片,这种最好在外面加缓冲,稳妥点!

网友:
你不是要个可以拉伸的液压缓冲,气缸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搞个气缸一头接个气

网友:
活塞轴端头增加减震方法

网友:
加缓冲器或调节阀

楼主:
已经下单请购2个2位3通换向阀,排气时,快到终点切换到慢速,排气回路还挂着1个背压阀。东西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气缸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点评):
SMC MGP系列的

网友:
想气缸达到在末端有缓冲减速的效果,只需要使用两个电磁阀控制即可实现,最好用两个双电控的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就这些方法了,

终端前可以外接一个开关控制排气孔端由自由排放转为小孔节流。

网友:
smc有带气缓冲的呀,我用过

网友C:
MGP系列气缸是可以调缓冲的吧

网友(点评):
橡胶缓冲的 不是气缓冲的 不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MGP系列气缸是可以调缓冲的吧

侧边有一个内六角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C:
MGP系列气缸是可以调缓冲的吧

MGP系列双导杆气缸可以在气缸导杆末端加个挡块撞击缓冲器,导杆上面可以打孔

网友:
加个减压阀试试。调节两端的进气压力

网友:
用两个调速阀,接排气调速,可以实现速度平衡,减少冲击!

网友D:
气缸伸出动作的排气口加装2位2通电磁阀,上面装个排气量更小的节流阀;气缸上面装个磁性开关做位置检测。
缸杆伸出先检测到磁性开关,然后2位2通电磁阀通电切换到排气量更小的节流阀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但是,气体其实很不稳定的,换了个季节估计得再调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外置油压缓冲器,空间不够的用减震垫;
2. 气缸节流阀,但会影响节拍速度;
3. 降低进气压力,但会影 ...

你的意图是用气缸来回去吸东西,可以在气缸上固定一块板,这块板再连接一块装两个吸盘的板,这盘可活动的,两块板之间有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伸出动作的排气口加装2位2通电磁阀,上面装个排气量更小的节流阀;气缸上面装个磁性开关做位置检测。
...

目前就是这么弄的,我还挂了2个溢流阀  当背压

网友:
国产气缸都带缓冲哎

网友:
有没有懂一些的师傅呢

网友:
我是极其讨厌用气缸的人,原因就是楼主这种破事儿。

但,有没有解决办法?

在排气的气路堵截上琢磨吧。但,也得毛估毛估计算计算,再试一试试一试。。。

网友:
试一下在供回管路中增加直接连接管路,在此串接管路上安装单向节流阀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这么弄的,我还挂了2个溢流阀  当背压

27#的建议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这种结构你可以实现吗file:///C:/Users/JKFM/Desktop/J@STS%5B4S%5D1(5WCQ(@Y4J_JW.png

网友E:
这种结构你可以实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你可以实现吗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东西?

可以在白色的杆子上加个螺母做为气缸硬限位

网友:
节流阀:调节速度!
减压阀:调节力度!
一般都是两者并用。节流阀一般可选带节流阀的快速接头直接安装在气缸上。减压阀安装在进气或排气的气路中,距离进气口或排气口的距离越近越好。当然电磁阀也是距离气缸越近越好。

网友(2019-04-23):
用同等缸径的气缸加调压阀做缓冲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