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合页转动

楼主(2018-11-26):
在        SW装配体中插入  合页  怎么样合页才能转动?

网友A:
你合页本来可以转动吗?如果可以,直接在装配图里改成柔性装配,如果不可以,请先改好再装配

网友B:
合页先画成单件,一般是两片单页加个转轴,装配保存。将该装配体插入到总装图,右键属性设置成柔性即可

网友:
柔性装配

网友:
合页分成两个零件装配上去就行了

网友:
你插入的是装配体还是零件,右键使其变为柔性或机械配合里添加铰链配合。

网友:
点击属性,将“求解为”方框中的刚性改为柔性即可

网友:
合页一边固定,一边采用高级配合里面的角度,设置一下最大角度跟最小角度试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够用心。。

网友:
首先:合页作为一个装配体需要能旋转。其次:作为子装配体的合页需要柔性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合页本来可以转动吗?如果可以,直接在装配图里改成柔性装配,如果不可以,请先改好再装配

好的  已改为柔性装配  问题已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页先画成单件,一般是两片单页加个转轴,装配保存。将该装配体插入到总装图,右键属性设置成柔性即可

好的  已改为柔性装配  问题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