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构,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使得中心处密封住水和油,水和油无压力。

楼主(2018-11-26):
水和油不能从中间漏出

楼主:
动画如图

网友A:
1、因为加工误差,花瓣形状的侧边是必然存在渗漏的。
2、因为花瓣的Z轴断面是矩形,四角的位置是存在渗漏的。

主要看加工到什么精度以及楼主能接受多大程度的渗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加工误差,花瓣形状的侧边是必然存在渗漏的。
2、因为花瓣的Z轴断面是矩形,四角的位置是存在渗漏 ...

最好能优化到无泄漏,是否有除加工精度外的优化方案?

网友:
这么复杂的机构还要密封?很难,建议额外增加一道密封,而不是在此上密封

网友B:
这方面不太懂 不过市面上有一种水杯 叫扭扭杯 不知道是否可以借鉴下

网友:
这种形状要密封住流体比较难,流体会一点点渗透过去。

能不能做个盖子,盖子带1-2扣的密封螺纹?

网友:
花瓣做成高精度有过盈量的橡胶片,就是最后挤压到可以弹性变形的,橡胶片内嵌钢片,可以试试

网友:
得先了解工艺和用途。这个好像就是相机镜头防护,防水是为了什么目的?水下拍摄?背面搞个高清玻璃密封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不太懂 不过市面上有一种水杯 叫扭扭杯 不知道是否可以借鉴下

谢谢了,还真是第一次见扭扭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