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滚珠丝杆配装的直流伺服电机计算

楼主(2018-11-26):
一个滑台载重50KG,通过一根1605的滚珠丝杆来带动其在轨道上做往复运动,轨道长度约600,与水平面程45度角摆放,滑台行程500mm,对移动速度无要求,请教如何选择合适的电机来控制?私服电机的功率和扭矩多少合适?能否提供详细的计算方式。

网友A:
楼主直接买滑台吧。我们的滑台和电机参数都会匹配好的直接购买就好了QQ:10137957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买滑台吧。我们的滑台和电机参数都会匹配好的直接购买就好了QQ:1013795740

我也想但是客户要求使用FAUNLHABER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网友:
链接:https汉://pan.字baidu.com不/s/1YWmJmjsfHlm要Vh4C298vkCg
提取码:p8ug
推荐给楼主一本书,“伺服电机应用技术”,有详细的电机选型介绍,和滚珠丝岗的配合

网友B:
1-确定机构(以确定,倾斜45°,丝杠长度600,导程5,直径16)2-确定运转模式(加减速时间,匀速时间,停止时间,移动距离。。。)3-计算负载惯量、惯量比。4-计算转速。5-计算转矩。6-选电机。
注意(摘抄):   ·连续工作扭矩 < 伺服电机额定扭矩
     ·瞬时最大扭矩 < 伺服电机最大扭矩 (加速时)
     ·负载惯量     < 3倍电机转子惯量 (一般电机验证,伺服电机需算出)
     ·连续工作速度 < 电机额定转速

网友:
45度安装400W伺服马达就好了,附件是我司选型计算用的公式模拟出来,400W电机 1605的丝杆,你45°角度安装我把效率降到0.5的比,可以推动83KG,速度250mm/s,应该是够的

网友C:
不好意思,附图的时候多附了不用的图,尴尬。。。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确定机构(以确定,倾斜45°,丝杠长度600,导程5,直径16)2-确定运转模式(加减速时间,匀速时间,停止 ...

扭矩计算:
载物50Kg,轴方向负载:F=50*9.8*(sin45°+μcos45°)=262.3N,(μ取0.05),T=(F*P/(2π*0.9)+0.2*1/3*F*P/(2π))=0.246Nm
惯量计算:
方形物体(假象):J=
惯量比:电机转动惯量:负载惯量——750W以下,20倍以下;1000W以上——10倍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附图的时候多附了不用的图,尴尬。。。

看到了,但是和我计算的有些出入不最大是不是参数预设的不够清晰,我的计算书在后面的回复里了,请帮忙看看评判一下谢谢,另外有微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计算:
载物50Kg,轴方向负载:F=50*9.8*(sin45°+μcos45°)=262.3N,(μ取0.05),T=(F*P/(2 ...

谢谢,清晰明了。有些参数我肯能写的不是太明了,把计算书附在后面的回复里了。帮忙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速度:Vl=1m/min
滑动部分质量M=50kg
丝杠部分长度LB=0.8m
丝杠直径DB=0.016m
丝杠导程PB=0.005m
连轴器质量MC0.5kg
连轴器直径DC0.055m
摩擦系数μ=0.1
移动距离L=0.5m
机械效率η=0.9
定位时间t=3s
加减速时间比A=25%
外力FA=0N
移动方向与水平轴夹角a =45°

其他常数
G=9.8m/s
pi=3.1416
丝杠密度ρ=7900kg/m3

1)速度曲线
加速时间
t0=
t*A
=
0.75s
2)电机转速
NM =
Vl/PB
=
200rpm
3)负荷转矩计算
轴向负载
F =
FA+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clip_image6149.png
=
381.1311278Nm
负载转矩
TL =
=0.336993117Nm
4)克服惯量的加速转矩计算(也称做:启动转矩)
直线运动平台与负载惯量
JL =
=
3.16627E-05kgm2
滚珠丝杠惯量
JB =
=
4.06629E-05kgm2
连轴器惯量
JC=
=
0.000189063kgm2
总负荷惯量
JL=
JL+JB+JC
=
0.000261388kgm2
启动转矩
TS=
=
0.008555989Nm
5)必须转矩
必须转矩
TM=
(TL+TS)*S电机惯量JM=0.000045kgm2
=
0.691098213Nm

网友(点评):
看不到计算过程,不清楚具体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矩计算:
载物50Kg,轴方向负载:F=50*9.8*(sin45°+μcos45°)=262.3N,(μ取0.05),T=(F*P/(2 ...

老铁,F算的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不会吧,这个F,我是最有把握的啊

网友:
找了份资料,你把参数带进去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代入公式的资料

网友(点评):
有全套么,感觉推演不太会

网友(点评):
你把数据带进公式里面算算不就知道了。

网友D:
首先,你的公式计算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问题在于转速。从经验上来讲,1605的丝杆貌似跑不到3000RPM,而你速度本身要求就不高,所以电机额定转速3000RPM是有多的;
但是,貌似直流无刷电机的扭矩会跟着电机转速降低而降低(和常规的伺服电机相反,我也没用过无刷的),所以建议你再跟电机厂商了解一下具体扭矩曲线。

其实在你对速度没要求的时候,就已经很简单了。只要马达的扭矩大于图片里的“负载转矩:0.33NM”,你的马达就能带动工作台。所以你只需要考虑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公式计算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问题在于转速。从经验上来讲,1605的丝杆貌似跑不到3000RPM, ...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