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机构了,运动路径怎样?做好能用方程描述一下,谢谢

楼主(2018-11-26):
不知道是什么机构了,运动路径怎样?做好能用方程描述一下,谢谢!参数自定义,例如气缸行程50mm

网友:
可以在SolidWorks中定义好了做个小动画试试看,以气缸的伸出作为变量

网友:
用作图法先做下,旋转臂绕旋转中心转动,气缸活塞杆随着旋转臂有一个摆动的轨迹。

网友:
是滚轮收放机构,需要时,滚轮伸出,不需要时,收回,还要啥方程,搞的那么深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