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UTOCAD2010时出现错误2738

楼主(2018-11-26):
安装AUTOCAD2010时   错误2738.无法访问自定义操作 的VBScript运行时.
来位大神救急啊

网友:
重新安装过没,如果安装过好几次了,可能就是安装包有问题

网友:
1、先删除卸载,清理注册文件夹,重新下载CAD最新的版本。
2、NET Framework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3、点击"开始""运行" 输入"CMD" 进入控制台,输入命令"regsvr32 vbscript.dll" 提示信息“vbscript.dll在DllRegisterServer 成功.”,然后再次安装软件,可以正常进行了。

楼主:
|zx65606发表于 11-27 08:091、先删除卸载,清理注册文件夹,重新下载CAD最新的版本。

2、NET Framework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3、点击"开始""运行" 输入"CMD" 进入控制台,输入命令"regsvr32 vbscript.dll" 提示信息“vbscript.dll在DllRegisterServer 成功.”,然后再次安装软件,可以正常进行了。
感谢

楼主:
|吾勿信天发表于 11-26 16:39重新安装过没,如果安装过好几次了,可能就是安装包有问题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