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压凹内模具

楼主(2018-11-26):
求助这样的圆管上压凹点内模具什么结构的呀,求大神指点,或者有类似结构的图纸万分感谢。

网友:
公交车上的钢管立柱上是菱形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也许不需要内模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直接压铸出来的  里面是直的 没有吐出来的

网友:
确定是压凹?不是圆孔的轮廓线???

网友(点评):
嗯不确定楼主要外还是要内